请问:数据线或网线能让两台电脑实现互联互通吗?

楼主(2022-10-01):
想把一台的文件复制或传输到另一台电脑上,不用优盘,不摘挂硬盘,通过网线(包括调线对应各自的接口)连接两台电脑能实现吗?

网友:
网线法:
用一头是 568A,一头是 568B 的网线连接两台电脑

以 Windows Dektop 为荔枝(Winnt4、Winxp、Win7~Win11),因其没有 DHCP 服务,此时无法自动获得 IP,应手动设置 IP 地址。

比如给 A 电脑设置 IP 为 169.254.0.1,子网掩码 255.255.0.0,网关无,DNS 无;B 电脑设置为 169.254.0.2,子网掩码 255.255.0.0,网关无,DNS 无

设置原则是两台电脑处于一个网段。

然后,确保 Windows 文件和打印机共享服务正确开启且运行(原装正版都是默认开启运行的,盗版的自己想办法我也不知道),防火墙容许 Windows 文件和打印机共享服务;如果是 Win10、Win11 和 Winxp 构成对等网,需在 Win10、Win11 这边启用 SMB 1.0 支持(Win10、Win11 默认不支持 XP 的 SMB 1.0,它们的版本是 3.0;注意开启 SMB 1.0 可能会受到勒索病毒攻击)。

然后互 ping 对方 IP 确保回应正确

然后确保两台电脑的 Windows 都是由具有非空密码的账户登录的,并在对方电脑建立本地账户且密码一致

然后将要复制的文件夹或文件所在文件夹设置共享,填写共享名、添加 EveryOne 的读取权限。

然后,在对方电脑的资源浏览器(我的电脑)地址栏输入 \\[提供文件方 IP]\共享名 回车,即可和本地硬盘一样复制文件。

***如果最后一步要求凭据,检查“确保两台电脑的 Windows 都是由具有非空密码的账户登录的,并在对方电脑建立本地账户且密码一致”步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DOS时代,想互传文件,自己做了个串口的连接线实现2台电脑互连。几十百把K的速度,还是很欣喜的。有 ...

intersrv,interlnk

网友:
可以实现只用网线连接两台电脑互传文件,实际用过。只是现在改用路由器了

网友:
当然可以,把两台电脑的ip设置好,网关设置为对方IP,做共享就可以了

网友:
飞鸽传书  速度比较快

网友:
就是用网线组个局域网,不难。

网友:
用SWITCH 或路由器,网线连计算机可以共享,网线用同种就行不用反,我都是用两头568B的网线;再在计算机上设置一个共享文件夹,用网络邻居或家庭网络就可以互相传文件,但有时会有密码要填,这就需要在计算机上找一下密码。

网友:
局域网共享就行了

网友C:
现在的网卡,甚至不需要一头是 568A一头是 568B 的网线,网卡支持自动翻转,两台电脑设置ip地址为同一网段,但ip不重复,插上网线,用局域网共享

网友:
Win98和XP的时候用过这个办法,现在,还是使用路由器来得方便了。

网友:
IP 为 169.254.0.1,子网掩码 255.255.0.0

提到了网段,也就是子网掩码
防火墙不阻隔端口开放的话,一般同网段的IP设备可以通过协议相互访问

255.0.0.0                对应        169.x.x.x        的IP
255.255.0.0                对应        169.254.x.x        的IP
255.255.255.0        对应        169.254.0.x        的IP

网段里四组数字中,为0的,代表IP里对应那一组的数字在一定范围内的电脑,可以在同一网络内相互通讯

显然,当有些子网掩码不完全一样,也就是某些网段不完全一样
但按这个来看,网段前面一组如果相同,后面还是有可能兼容相互访问的

有点记不清了,好像是这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网卡,甚至不需要一头是 568A一头是 568B 的网线,网卡支持自动翻转,两台电脑设置ip地址为同一网段 ...

对,现在的网卡都不用刻意的一头是 568A一头是 568B ,直通网线就可以
不过现在的操作系统安全性比较高,设置共享相对麻烦些,可以使用局域网文件传输工具完成

网友E:
习惯用FTP
FileZilla,只有几MB大小,简洁高效

手机和电脑间传文件也是用它。可惜FileZilla没有手机端,找了个AndFTP,大体能用。

网友B:
想当年DOS时代,想互传文件,自己做了个串口的连接线实现2台电脑互连。几十百把K的速度,还是很欣喜的。有网卡的就用一头1236,另一头3612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习惯用FTP
FileZilla,只有几MB大小,简洁高效

你先问问楼主什么操作系统

Windows 天生就能共享文件

网友:
以前是586A 586b网线连接的,后来的全做成586B 也就是线序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两台都这么做就行了,也就是普通网线插到网口上就行。然后手动设置IP地址一个网段,网络共享盘符,开传。是100M还是1000M电脑会自动识别成的。

不会做网线就找一台成品网线,百度下设置IP地址自己设置,例如,一台是192.168.1.1 另一台设置成192.168.1.2,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DNS不用填,上外网才用得着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难:
就是将2台电脑建一个小小的局域网
然后把一个文件夹设置为共享即可。

曾经为单位建立局域网
连接win2000与dos共享文件。

网友:
用qq不简单么?

网友F:
09年时候用过,忘了。好像速度不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F:
09年时候用过,忘了。好像速度不快。

同样网络条件,比如铜万兆,光万兆条件下

给出一个比双机直连更快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现在的网卡都不用刻意的一头是 568A一头是 568B ,直通网线就可以
不过现在的操作系统安全性比较高 ...

保持系统版本差不多,不然用xp去访问win11,要走不少弯路

网友:
去某宝搜“USB对拷线公对公”~
自己有一条是USB2.0,买了有近10年了!

我这条使用时无需驱动,插到两台主机的USB接口上/系统如果有自动读光驱程序的菜单,可自动打开个类似资源管理器的界面窗口。在窗口内可看到远端电脑硬盘,可随意复制,删除等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rsrv,interlnk

这是dos的共享程序,好用,

网友:
WIN98时两台电脑间用串口传过文件,太慢了。比用U盘拷贝差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同样网络条件,比如铜万兆,光万兆条件下

给出一个比双机直连更快的方法

两块硬盘插到同一台电脑上直接拷

网友:
数据线可比网线慢多了,建议网线,网上有教程设置。

网友:
如果是单个文件(例如电影),FTP是很好的。做网站建论坛时候用的也是这个-------本地电脑和云端主机相连接

网友:
你这知识已经属于严重过时的了,现在都是自适应网口,不需要交叉线,用直连线一样可以实现双机互联,实际上成品网线里面交叉线已经被彻底淘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两块硬盘插到同一台电脑上直接拷

一般硬盘,也没有网络快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硬盘,也没有网络快

同机内转移,比不上网线两机对考?这怎么说?

网友:
IO总线速度不一样,服务器为了提高硬盘的速度,都是采用硬盘阵列,这里不光为了加大容量,也为了提高速度,要不就赶不上网线上的数据请求速度

网友:
可以的,做根网线,一端水晶头586A另一端B

网友(2022-11-10):
现在的网卡不需要交叉线了都自适应,直接插网线就可以

网友:
文件共享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记得在XP系统时,局域网内,网上邻居就可以看到在设置了共享的电脑,就像在自己电脑上操作一样,但现在的WI ...

win10现在禁用SMB1.0,需要去程序管理器手动勾选打开

网友(2023-01-19):
买一个8口二层傻瓜交换机,每台电脑连上傻瓜交换机,进行必要的设置(设置两台计算机IP在一个网段;设置操作系统里的文件共享策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