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的体会和疑问

楼主(2022-10-01):
十多年前学过51单片机,学的是汇编语言,虽说根据那些知识自制成了89C2051单片机编程器,但有的问题还是没搞懂,中断,定时器,把我头都绕晕了。

几年前又学了两次单片机,因为听说现在都是以C语言为主,就学C语言,但是我C语言没学会。无心插柳柳成荫,C语言虽没学会,却意外地理解了汇编语言里以前没弄懂的一些知识。我感觉学汇编语言,我好比一个师长,直接指挥到士兵级,所有官兵都听我指挥,我发出去的命令没有一点走样(缺点是自己比较累)。而学C语言,虽说自己还是师长,但只指挥到旅级,团级,等到我的命令到了士兵级,已经有了较大走样(优点是自己比较轻松)。

另外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假设定时器T0工作于8位模式,它溢出了,另外8位给它重装,这个重装过程需不需要耗费时间~哪怕是2微秒,因为如果用51单片机做一个时钟,2微秒也不能忽视,几百个周期内有2微秒误差看起来不算什么,但一天甚至几天用下来,时钟的累积误差就大了。另外听说定时器T2的自动重装更好,不知详情。

楼主:
谢谢大家意见,这几天我又开始学C语言,目前基本能看懂了,今天看到数码管动态显示这一节,看了一半。

关于汇编语言和C语言的区别,几年前看到一种说法,比如计算3乘以5,对C语言是很简单的事,汇编语言就要困难很多。

网友:
顶上去听内行的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程序中重装初值肯定需要时间,这样造成的累计误差可以在一定时间后通过程序处理掉,不过为了减少麻烦,应该优先使用“自动重装初值”的模式。
一般地,要要求时间精确的时钟,最好使用专门的时钟芯片。

网友:
T0可以自动重装,有这个模式
简易的时钟,精度靠外部晶振

网友:
汇编的所谓的高效,仅限于简单的功能, 复杂的功能用汇编别说效率, 连实现都做不到

网友:
51单片机我十多年前跟着那个郭天祥10天学会单片机视频学的,很快学会怎么复制粘帖程序,还做了个数码管时钟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E5MDQ1MjQ0.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149~A

按下按键等松手的错误同样也被抄下来了,按一下按键数码管灭一下,学的快忘的也快现在都忘记51单片机和C语言怎么用了。

C和汇编差不多,C就是不用自己分配内存和操作堆栈,操作单片机本身资源不难,难的是实现一个功能的方法,很多东西别人不开源的时候自己想破脑袋都写不出来,别人开源了发现原来很简单,就拿数码管时钟来说如果没人开源不参考别人的程序,自己写对于初学者还是有难度的,这个能自己写出来感觉就算入门了

上图是俺2016年单片机入门作品数码管时钟,当时到俺家拜年上过研究生学计算机的堂哥还感觉很惊奇呢,奇怪我这没啥文化的人怎么还会做这个。我当年是因为我的CBR400摩托车点火器坏了,买个进口的要400元国产的也要上百才自己学单片机的,结果多年下来可能花了得有3000到5000元了,可预见的未来看不到能扭亏为盈的希望,当年买CBR400二手的才8000元,摩托没修好又砸进快一辆摩托车的钱

网友:
入门了其实都没啥难度。楼主十多年前就开始单片机,也算是我前辈,但您到现在都搞不清定时器,可能没这天赋学这个很勉强。这需要自己摸索的,获得的小成功会给你自信和动力,别人教你搞不懂也没有用全得靠自己,加油吧否则就放弃,再过十年您再勉强搞懂定时器,就没多少时间了

网友A:
对编程类的学习,一定要有一个目的,如:做一个电子钟,奔着这个目标学,很快就会入门,做成后会有成就感,再向下个目标奔。如果按部就班,为学会单片机而学,估计很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编程类的学习,一定要有一个目的,如:做一个电子钟,奔着这个目标学,很快就会入门,做成后会有成就感, ...

说得非常好,有目标驱动就会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的有点简单,如果需要有5到10个功能,一定会让你读写程序到吐血都搞不定,实用程序没那么简单的。
...

所以在 51 上跑啥语言更好? C++ 还是 scratch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MHz级别石英晶体常用的AT-cut温度系数:

的确,我用 12M 配合最原始的 89S52 就做过高精度的时钟,每天误差<1s;

反倒是 32768 音叉晶振,要么是得配合 ds1302,要么得上带 RTC 的处理器,娇气又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的有点简单,如果需要有5到10个功能,一定会让你读写程序到吐血都搞不定,实用程序没那么简单的。
...

除了汇编,C语言是最接近硬件的编程语言,
可以直接控制硬件,基于这一点就永远不会过时.
如果你的C代码可读性差,一定是你没写好,
不管关C语言的事,想提高C语言水平,要多读linux源码,
在代码要求高可控的场合,C语言几乎是唯一选择

网友:
无论什么单片机,时钟都一样的不准,累计误差很大。
想准确一些只能外挂时钟芯片,可是时钟芯片一样的不准,累计误差也很大。
想更准确一些,只能外挂原子钟了,或者与其它的时钟有同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你写一个两千行的51单片机程序,无论是C还是汇编,打印出来有50页纸那么多,函数少不了50个,就是让 ...

我是C语言的忠实拥趸,也用过很多语言,如java,js,c++,python等,用哪种语言看应用场合,
在单片机上,我也比较推荐使用C语言,有的人说C实现不了一些汇编指令,这个可以使用"嵌入汇编"解决.
arduino是个使用C++的例子,它底层提供了C的硬件库,又在其之上用C++封装了各种软件包给开发者使用,
它也只是使用了C++的基本用法,将软件包封装为对象.高级的用法都看不到踪影.这也是高级语言的一个特点,
在单片机这种有限资源的硬件上,一切都以可控性为首要条件,
js和python,lua也有人有所尝试,其对硬件性能的要求基本上超出了单片机的范畴,而且都运转在一些rtos之上,
两千行的程序是小程序,在51上大了点,我现在自己编写维护的GUI系统,一个控件都不止两千行代码,函数数量没统计过.
我是针对你的观点"C语言过时"而评论的,对于初学者,这样的结论会打击其学习C语言的积极性,C语言用好了可以解决任何事情,用于控制硬件是得心用手,在单片机或者说嵌入式领域,目前还没有哪门语言可以取代C

网友:
非专业,非工作,学个C语言够用了,但也不要有太高设计制作奢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多年前用过PPM级温度系数波动的12M晶振,内部填充惰性气体隔热,你知道多少钱吗?当时月工资一般只有50 ...

20多年前?你的月工资50-100,确定不是日工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几岁了?有没有拿过八九十年代的工资?

不好意思,我30年前工资是1000元.看来您的工资实在太低了.

网友:
不会有延迟,因为自动重装是一种硬件操作,在TL1变成FF的同时,就置位TF1,并且同时将TH1重装入TL1等待下一个机器周期的到来了。所以定时器本身不存在这种误差。误差产生在中断产生后,软件进入中断的时候,这个时间如果没有特殊考虑,就是不固定的,因为需要压栈。这个软件处理好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别忘了MCS-51的一个机器周期是由12个时钟周期组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年前我月薪3000软妹币   。

看来工资的区域差异很明显呀。

楼主:
97年的时候,我实习的厂电工工资500元出头,钳工600多元,接近700。我96年的实习工资150元,几个月后增加了100元奖金。

网友:
70年代25.4元,退休时4700.

网友:
普通人学单片机真的不要学51了,专业人士除外。
别的不说,国产的 ESP8266,10几块钱的模块,带WIFI和USB,下载程序直接USB搞定,还可以联网,除了IO不够多,不知道有多好用。
用的编程语言也多,除了arduino的C++之外,还有Python等高级语言,各种现成的库随意调用。
什么中断、时钟,业余用用根本可以不管。

网友:
在51的经典系统(即12MHz频率源的传统架构)中,除了中断调用发生时的占用时间为3~7个机器周期外,所有的汇编代码都有确定的机器周期,所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代码的执行时间都是可计算的。
T0自动重装也是如此,其过程机理为:TL0计数产生溢出时,关闭计数门并打开预置门,下一个机器周期负脉冲到来时,TH0中的数值被置入TL0,在同一机器周期的正脉冲到来时,关闭预置门并打开计数门。由于这个过程发生在所须计数频率的1/12周期(即机器周期)内,所以并不产生计数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