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宇47-C的500mA挡打表

楼主(2022-10-02):
明显是分流电阻断开货接触不良,由于是贴片元件,找不到。
请问怎样维修?

楼主:
还有图右边的弹簧片做什么用的,只是焊住一边,另外一边悬空没有焊锡。

网友:
现在的便宜万用表,

简单,很轻,难修,好像只有扔了!

表头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图右边的弹簧片做什么用的,只是焊住一边,另外一边悬空没有焊锡。

开关呀,转盘到那里会闭合开关。

楼主:
修好,换掉一个从0.47Ω变成16Ω的电阻。【1//1//10】三个并联约等于0.47。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图右边的弹簧片做什么用的,只是焊住一边,另外一边悬空没有焊锡。

应该是档位开关的一部分,档位拨盘右上角有个缺口,对应到这里时弹片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档位开关的一部分,档位拨盘右上角有个缺口,对应到这里时弹片会变化。

谢谢,现在才看到那个缺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图右边的弹簧片做什么用的,只是焊住一边,另外一边悬空没有焊锡。

弹簧片是图中的K3

楼主:
看明白了,谢谢,
老郑。,这图是你慢慢根据线路走向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明白了,谢谢,
老郑。,这图是你慢慢根据线路走向画的?

是的,就在之前发过的图集里

分享原创:老郑MF47图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在之前发过的图集里 。

分享原创:老郑MF47图集

之前已经收集,谢谢。
老郑,请教一个问题。下图是你发的,调尾部。调整最尾的一点行不行?还是要调整最贴近动圈的那一部分?
指针很晃动。是不是游丝太松动,还是轴心松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已经收集,谢谢。
老郑,请教一个问题。下图是你发的,调尾部。调整最尾的一点行不行?还是要调整 ...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这个方法只调整A点,不调整其它地方。你说的“调整最尾的一点”就是A点吧?

“指针很晃动”,如果是左右晃得厉害,可能是阻尼不太好,或者严重不平衡,跟游丝关系不大;
如果是上下“点头”就跟轴有关,比如轴承拧得太松了、或者轴尖损坏、甚至轴承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这个方法只调整A点,不调整其它地方。你说的“调整最尾的一点”就是A点吧?

不好意思,的确说的不是很明白,我的意思是A点是一条十字杆,是调十字杆最外面的一段,还是调整靠近十字的那一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的确说的不是很明白,我的意思是A点是一条十字杆,是调十字杆最外面的一段,还是调整靠近十字 ...

你理解的对,就是最外端的配种锤,它是指针的主配重。
十字两侧的是B和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的对,就是最外端的配种锤,它是指针的主配重。
十字两侧的是B和C

是用镊子把掰弯一点儿的意思吗?会不会掰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镊子把掰弯一点儿的意思吗?会不会掰断了?

不会的,调一点点就够了
没把握就先找废表头练习。
要注意的是轴尖,尽量不让它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