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苏收音机负反馈电路,输出牛次级带几十ma直流,好不好?

楼主(2022-10-02):
(图片)

网友:
好像是无所谓,单端甲类的输出牛本来就被设计成可以过直流的。
这个电流方向可能还是相反的。
不过圈数比差很多,作用也不大。

网友:
功率管阴极负反馈吧?

楼主:
好奇问一问,这种线路变压器的磁隙应该怎样计算?2倍/0.5倍/1倍?

网友:
按普通输出牛计算即可,你可以把这个理解成初级和次级串联在功率管上。

次级因为圈数少,压降很小,对喇叭影响不大。

网友:
    这是功率管阴极负反馈的一种形式,因为输出牛次级的直流电子很小,功率管的阴极电流也不大,不会形成较大的直流电位危害喇叭,可以放心使用,当然也可以使用单独的负反馈绕组就像麦景图275那样。平时对于阴极负反馈的讨论较少,从网上找了点资料稍加整理截图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上图是管子的标准接法的输出功率和失真,下图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使用了输出牛绕组的阴极负反馈带来的变化,各位同学可以自行判断一下。

网友:
一个朋友采用阴极负反馈,使6P13P变得非常好听。也是提到了与麦景图275原理相似。

楼主:
使用中发现,相位接反了也能出声,只是高音夹杂了轻微的啸叫声,是否说明负反馈不深,或低频没有负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中发现,相位接反了也能出声,只是高音夹杂了轻微的啸叫声,是否说明负反馈不深,或低频没有负反馈?

这是因为形成了正反馈,电路自激了吧?

网友:
“相位接反了也能出声、高音频轻微啸叫,,,,”
次级串入阴极负反馈,实际上包含了两部分:交流负反馈(次级绕组的感应电势反相串入输入回路)、直流负反馈(次级直流电阻的直流电压降,尽管比较低)。
接反了变交流正反馈,应该声音变尖变干,但直流负反馈还一直存在,起少量作用。

网友(2022-11-08):
这个直流压降,对喇叭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2023-09-20):
对喇叭的控制力有增强

网友:
这种能能增强低音,我早年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