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上两个大功率管能否改成场效应管,

楼主(2022-10-02):
这个电路图上两个大功率管能否改成场效应管,原图是NPN普通大功率三极管,基极那些电阻和其他零件起个自激启动作用,没有辅助电源

网友:
貌似不能直接代换。。。。得稍微改驱动电路。。。

网友:
改出来也不见得好用,甚至可能烧机,因为原来就不是按场管设计的

楼主:
这个上面有说明 牵扯到电源自启动 不知能改否

网友A:
改MOS管的话,MOS的栅极电路会简化得多,不过还要是看驱动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电压有多少,最好接上示波器看一下驱动变压器的次级的电压幅度,尽量要有正负10V以上,如果达不到,就要改驱动变压器圈数了.

另外改了MOS的话,驱动变压器上的自启动绕组的圈数真的不知道怎样计算?

另外看到2#的图,是不是有些阻值错误?

MOS管栅极电阻是20K:1K??? 衰减20倍才加到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MOS管的话,MOS的栅极电路会简化得多,不过还要是看驱动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电压有多少,最好接上示波器看一下 ...

驱动供电够15V就行,关键驱动部分带自启动功能,这就麻烦,

网友:
电流驱动改电压驱动,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