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电流噪声怎么计算?

楼主(2022-10-02):
电阻的电流噪声怎么计算?谢谢!
比如1K电阻(金属薄膜)通过10毫安直流电,在20hz-20khz范围的总噪声。环境温度25度。

补充内容 (2022-10-2 20:21):
0.25W的金属薄膜电阻

网友:
电阻的噪声与电流无关。
电阻噪声电压平方=4KTBR。只与温度、带宽和电阻值成正比。专业设备提高灵敏度是最前端降温。

噪声不要研究,太复杂,教材上例子太简单,教材编者也搞不清。

对于中波收音机、调频收音机,灵敏度实际上就是噪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19912&extra=

网友:
老衲抛砖引玉吧。

根据上面公式,此电阻两端噪声电压为0.57uv。
在音频电路里,由于音频是几十mv,远超噪声,所以音频电路本身电阻噪声可忽略。
(音频噪声大半是自激、来自前端的噪声层层放大到了音频电路等)

在射频前端,拉杆天线接收到的电台电压是uv级,噪声不能忽略。

网友A:
电阻的噪声主要是热噪声,对于金属膜电阻,电流对其噪声没有显著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热噪声如下图所示规律发生:

对于一个1K欧的金属膜电阻,在环境温度为27摄氏度(即绝对温度K=300开尔文)时,按公式Vn=sqrt(4kTBR)计算,为约4.07087nV/sqrt(Hz),即噪声密度为4.071nV每Hz,也即图中的4.1nV每Hz。扩展到20Hz~20KHz的音频范围,相当于4.071*sqrt(20,000-20)=572.42nV=0.57242uV。

您的补充内容中提到了功率,这对噪声有直接的影响。对于金属膜电阻器,标称的功率可以工作到70摄氏度,从70摄氏度到125摄氏度共55摄氏度的跨度,每摄氏度要降低标称功率的1/55。然而这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在于70摄氏度以内的运行,会以温度升高比例的平方根与基础噪声成正比而上升。若以300K时的噪声作为基础噪声,则在50摄氏度即323K时,上述1K欧电阻上的噪声电压上升为0.5971uV。

电阻中的电流噪声主要在老式的碳精电阻、碳膜电阻等有所体现,是所谓“胆味”的重要来源之一。

噪声不是个神秘的东西,上图便可解决您的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噪声主要是热噪声,对于金属膜电阻,电流对其噪声没有显著贡献,可以忽略不计。

热噪声如下图所示 ...

谢谢您的回复!
这个图表是什么意思?是否跟您提供的图表有冲突?在使用您提供的图表时是否有严苛限制条件?
普通的贴片电阻(精度超过1%)是否都是厚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这个图表是什么意思?是否跟您提供的图表有冲突?在使用您提供的图表时是否有严苛限制条 ...

这种图表多是爱好者自己总结出来的,可以作个参考。[NI]什么意思不懂,估计大概是噪声涉及的范围之类。

我的图表是在隔壁38hot下载的,所有的“限制”都在公式里,没有额外的“严苛限制条件”。公式本身可以找寻相关的教科书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