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可变电容联动,这样可行吗?

楼主(2022-10-02):
看到有人改三联的,那么这样行吗?曾经做收音机n次,后来不做了,现在也不想做,只是想象。用两根线正反方向绕上去,主动轮端固定死,从动轮端有弹簧,可以用大一点的轮,这样较小的力就可以克服静摩擦转起来。图中只是示意图,实际绕的角度要比这个大。

网友:
飞利浦1875

网友:
德生BCL2000/3000和飞利浦D1835/75都是这样玩的

网友A:
感觉齿轮或连轴传动同步比这样好些,这样传动没问题,但是同步性因绳子和弹簧的弹性等原因,应该偏差会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齿轮或连轴传动同步比这样好些,这样传动没问题,但是同步性因绳子和弹簧的弹性等原因,应该偏差会大些

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也就是同步问题。
我意,对此相比较,用机械方式可能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
哈哈,不如打开德生R333看看,两个可变是用齿轮咬合的,简单又实用成本还低.
当然,这样做的后果是一个容量增加一个减少.

网友:
用同步轮、同步带可基本保证两个可变电容的同步问题,但占用空间较大,适用于空气可变,薄膜可变用尼龙绳、齿轮传动都无法解决回差的问题,试一下变容二极管,我正在试验中(两级调谐高放),高放调谐同步还是能保证,和本振的同步(统调)还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
不行。没有良好的同步,跟踪就很难调整,自然就没戏了。

网友:
德生R-308

网友B:
好像是可变电容的轴最好不要受径向力,会影响寿命

网友:
楼主所示的方法,两个可变电容联动,适合AM和FM分开的频道调谐,不适合同一频道的同步调谐,因为拉绳的张力相对于所调谐的频率而言,差动太大。

网友:
我曾经做过三个密封双连联动,跟踪还可以。从动双联不用弹簧,拉线绕一圈以上,减小回差。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可变电容的轴最好不要受径向力,会影响寿命

这个可以解决,关键是线的伸缩、打滑会造成不同步,拉的紧点、从动轮上多绕点。疑惑收音机大厂也这么搞,大厂完全可以定做三连,反向旋转的、后面再伸出一截轴来,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这种方式不错,只是带齿轮的拉线盘难找。

网友:
红灯收录机里弄齿轮盘,再把拉线盘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