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电动车加“油门”发力时,电机异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02):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知道的师父
我的电动车加“油门”时,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确定是后轮里传出来的,但空转时无声音,只有在骑行中,加油门发力时才发出,速度上去了也没声,惯性滑行也没声,类似压过干枯树叶的声音,请问可能什么原因?

抖音里我发了视频。
8.48 dan:/  https://v.douyin.com/639pMRD/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补充内容 (2022-10-3 12:49):
视频 https://v.douyin.com/639pMRD

补充内容 (2022-10-15 00:09):
我自己猜测,可能是前些天刚换了个空气开关,内部有个原件叫灭弧栅,那玩意一晃就咔擦响,有可能是起步电流大,导致它有负载而震动。平时在颠簸路面能听到灭弧栅在空开里的咔擦晃动声。

补充内容 (2023-4-8 23:10):
回来补充一下,现在声音没了。。。不知道怎么没有的。。

网友A:
掉霍尔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霍尔线了吧

这个电机我拆过,可不可能是磁钢片松动的声音?
因为只有加速发力时才会有异响,类似捏刹车时弹簧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正常匀速行驶没有异响,撑起来空转也是没有异响。

网友B:
判断出故障也还是需要修理的,动手能力够强就打开检查修复,否则送修理部!

网友:
正常的,驱动电机又不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断出故障也还是需要修理的,动手能力够强就打开检查修复,否则送修理部!

现在就是有异响,不影响使用,只是每次听到心里不舒服。。。等什么时候有空把它拆出来看一下。

网友C:
非正弦波的驱动波形,重载就会出现咯吱咯吱的声音,正常,无需理会。好的驱动器输出三项正弦波,电机是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正弦波的驱动波形,重载就会出现咯吱咯吱的声音,正常,无需理会。好的驱动器输出三项正弦波,电机是嗡嗡 ...

谢谢,感觉不是正常的电机声音,粗一听像是捏刹车时发出的弹簧摩擦声,咯吱咯吱,比电机发出的声音尖锐一些,只在起步和加速时有。

网友D:
有些电动汽车电机运转时就会有很大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电动汽车电机运转时就会有很大的声音

感谢。确定是非正常的声音,不是电机运行的有节奏的吭吭声。不过这几天消失了。我自己猜测,可能是前些天刚换了个空气开关,内部有个原件叫灭弧栅,那玩意一晃就咔擦响,有可能是起步电流大,导致它有负载而震动。平时在颠簸路面能听到灭弧栅在空开里的咔擦晃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