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孔攻丝,解决油底壳漏油问题

楼主(2022-10-02):
前几年考了个C1,练手买了破车,便宜嘛,以前都是到修车店换油,现在买了个扳手,自己换,发现油底壳原来就滑丝,一直用生料带缠,就是渗漏,前一阵子自己换油,发现漏的厉害,就处理了,方法1 焊死螺丝,采用上抽法换。
2买个专用堵头,直接拧紧,中间的螺丝放油,
3.扩孔,配专用螺堵
考虑再三,决定扩孔,到马家买了丝锥,原来的是14.5*1.5d的扩成15*1.5.
直己一人干,一手的油,还热乎着呢,  放出的油,才130公里,这么黑
滑丝的螺堵
15.*1.5套装
换好螺堵,擦干净,看看楼不漏
一地的油污
半小时后,看看,不漏
攻丝比较困难,买的丝锥不尖,有60%没有攻上丝,只有40%的螺纹,需要用钻头扩孔,才好攻丝,建议;没有动手能力的,不要自己搞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
看照片买的二个丝攻是一样的,都是二攻,
一般的配法是一个头攻,一个二攻

网友B:
喜欢这类有思路的帖子,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这类有思路的帖子,赞一个!

老朋友,好久不见,谢谢

网友C:
我买车后,第一次看换油底壳螺丝,拧的那个劲我就担心螺丝口了,干脆直接买的抽油的设备,从上面的油尺口抽油,再也不怕油底壳螺丝口损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车后,第一次看换油底壳螺丝,拧的那个劲我就担心螺丝口了,干脆直接买的抽油的设备,从上面的油尺口抽 ...

这也是一种处理办法,攻丝不顺利,如果不成功,准备电焊焊死,和你一样抽油,我这车太破了,准备报废,就不大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
看照片买的二个丝攻是一样的,都是二攻,
一般的配法是一个头攻,一个二攻

头攻不尖,加上位置不好,有大半没有攻出丝,

网友D:
垫圈是一次性的,有没有每次换油换新垫圈?
油底壳螺丝应该有34Nm,正常来说没那么容易拧坏
刹车螺丝也就26Nm

网友E:
家里有几部车,每年保养换机油和滤清器花费不少,本来也想着自己换机油,怎奈没有地沟和升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垫圈是一次性的,有没有每次换油换新垫圈?
油底壳螺丝应该有34Nm,正常来说没那么容易拧坏
刹车螺丝也就 ...

车到手时已经滑丝,只是不知道而已,垫片没有更换过是铝垫片,倒是螺堵换过,买来就带垫片,也滑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有几部车,每年保养换机油和滤清器花费不少,本来也想着自己换机油,怎奈没有地沟和升降机。

车开上人行道,拆了右轮,就可以了,有些车的滤清器在上面,更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
看照片买的二个丝攻是一样的,都是二攻,
一般的配法是一个头攻,一个二攻

是一套丝锥,一只是四个牙的锥度,另一只是两个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买车后,第一次看换油底壳螺丝,拧的那个劲我就担心螺丝口了,干脆直接买的抽油的设备,从上面的油尺口抽 ...

抽肯定没放的干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开上人行道,拆了右轮,就可以了,有些车的滤清器在上面,更好换。

朋友你太利害了!机油滤清器得换机油时才能换吧?一般买机油时店家都是给帮换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抽肯定没放的干净吧?

看你有没有耐心了,按照一般常理来说应该是放的感觉,但我几次换油,感觉不比放的效果差;

网友:
这个干净与否,无法确定吧?

网友(2023-01-05):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
看照片买的二个丝攻是一样的,都是二攻,
一般的配法是一个头攻,一个二攻

估计不是扩蛮大的孔,不需要头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