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篇讲磁芯设计和选择的文章,不知道谁有

楼主(2022-10-03):
以前无意中看到过一篇很经典的讲磁芯设计和选取的文章,计算时得出一个磁芯,然后考虑其他因素,比如裕量等,最后又选择了同类型另外个规格的磁芯,比如EE3535。不知道谁有这篇文章,麻烦给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这篇:
根据现有磁芯设计匹配变压器的简单办法
许多同学都想利用一些现有的变压器铁芯或是铁氧体磁芯绕制矿机的匹配变压器,但是如何能用简单的办法估算出需要绕线的匝数呢,况且有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手里的旧铁芯的导磁率是多少就无法计算,前一段时间制作铁氧体匹配变压器时摸索了一个简单的办法,用实验加计算很容易解决这一问题,而且估算的误差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具体方法介绍如下:
1.首先我们要根据想要得到的初级最大阻抗确定变压器初级最大的电感量,这一最大电感量的确定原则就是:这一电感量在规定的频率上产生的感抗要充分大于你要得到的最大阻抗。
举例说明:假设变压器的初级在频率在1000Hz时最大阻抗打算做到有100K,那么我没可以计算出这100K对应的电感量L=100000/(2πf)=16H,这也就是说这个变压器如果初级电感量做到了16H,那么在次级不接任何负载时(完全开路),其初级的阻抗最高也就是100K了。为了让次级负载的阻抗有反射到初级的余地,我们要绕出的线包的最大电感量一定要充分大于16H,比如我们可以确定为16H的5倍或是8倍,当然10倍也行,假设就用5倍,那么绕组初级的最大电感量就是16X5=80H。
2.确定绕线匝数。绕线匝数由一个实验来确定,为此我们最好有一部能测量电感量的交流电桥,这样计算出的匝数很准确,如果没有电桥,就用普通的数字电感电容表也行,就是误差比较大,具体方法是先在线架上绕上N匝线圈,然后装好铁芯,测量这N匝的电感量,然后把测得的电感量除以N的平方,我们就得到了每匝的电感量,然后我们用需要的最大电感量除以每匝的电感量,再把除得的商开平方,得到的就是最大电感量所对应的线圈匝数。
举例说明:假设取N=10(N越大结果越准),我们先在线架上绕了10匝,假设装好铁芯后测得电感量是100uH,那么100uH /(NXN)=100/100=1 ,即每匝1uH。总匝数等于80H除以1uH的商开平方,即80/0.000001=80000000 ,80000000开平方得8944匝。这也就是说这只变压器的100K线包要绕8944匝。其他的阻抗端“根据匝数比的平方是阻抗比”这一规律很容易计算出。
以上介绍的方法没有将变压器的损耗计算在内,在实际应用时我们可以按如下例子计算:
我们已知100K要绕8944匝,那么300欧阻抗端要绕的匝数是 8944/(√100000/300)=490匝,如果要3K阻抗 阻抗比是 3000/300=10 ,匝数比是10开平方等于3.16 ,3K端的匝数是490X3.16=1550,考虑变压器的损耗,加入10%的修正系数, 1550X1.1=1705 即,3K阻抗端实际要绕1705匝,同理100K端就不要绕8944匝了,而是改绕8944X1.1 =9834匝。
以上的方法避开了匹配变压器设计是要知道铁芯导磁率、要计算此路长度等等的麻烦事,而用实验的方法确定匝数。方便了许多。大家不妨试试。

楼主:
不是,有个粗选和最后折衷的过程,还举了好几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