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还是开关二极管

楼主(2022-10-03):
W7[~PZRY_})QX0@V~@{VM$N.png 请教各位老师电动车充电器电路板上的这个贴片整流还是开关二极管

网友A:
量量正向导通电压,硅管就用4148,貌似没谁用这个封装做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量正向导通电压,硅管就用4148,貌似没谁用这个封装做整流管

谢谢老师指教,那就是开关二极管了

网友B:
开关或者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或者稳压。。。

谢谢老师回复,贴片稳压二极管是不是一半负极涂蓝色条的

楼主:
它接BT151的G极脚,应该是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C:
稳压管一般是蓝环,触发管不用色环指示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一般是蓝环,触发管不用色环指示负极。

谢谢老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