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 crt电视全是彩色道道 一般哪里坏了

楼主(2022-10-03):
一台索尼1882ch彩电 色彩混乱。如图
而且集成电路型号是特制的 市面上不存在
这是咋回事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产生了莫尔效应?????先把电视消消磁再说。。

网友B:
被人拆了消磁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了莫尔效应?????先把电视消消磁再说。。

消磁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人拆了消磁线圈

摸了一下消磁电阻热 是不挂了
按理说消磁电阻坏了 应该是一片一片 或一圈色彩失真

网友C:
曾经修理CRT的年代遇见过类似图片故障(除手机拍摄问题),为显像管坏,究其原因是被摔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修理CRT的年代遇见过类似图片故障(除手机拍摄问题),为显像管坏,究其原因是被摔导致。

我感觉也是显像管坏了
磁化不是这样呀

网友:
我也有一台1882CH,已经不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摸了一下消磁电阻热 是不挂了
按理说消磁电阻坏了 应该是一片一片 或一圈色彩失真

消磁电阻坏不坏很好判断:冷机启动时会感觉到“煞”的一下,这是消磁线圈的电磁噪音。如果消磁系统没坏,很可能如7楼所说的显像管摔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磁电阻坏不坏很好判断:冷机启动时会感觉到“煞”的一下,这是消磁线圈的电磁噪音。如果消磁系统没坏, ...

噗的一下 声音有
邮购的东西 估计摔坏了
到手没问题 用了十几个小时就这样了

网友D:
查查电源纹波吧有点像文波干扰了通道。查查电源有助于排除基本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查电源纹波吧有点像文波干扰了通道。查查电源有助于排除基本因素。

颜色条是固定的位置,我从AV信号输入 还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颜色条是固定的位置,我从AV信号输入 还是这样

没有信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信号如何?

没信号也是 固定这几个位置不变的颜色条

网友E:
多拍几个不同场景的·电视画面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拍几个不同场景的·电视画面让大家看看!

比较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信号也是 固定这几个位置不变的颜色条

这个毛病也许不是信号通道形成的,消磁,看看有没有其他干扰存在?有示波器看看视放C极波形(20ms)即可认定来源不在信号通道。

网友:
这就奇怪了

网友F:
到手没问题 用了十几个小时就这样了------查一下300V和180V滤波电容坏了没有,尤其是180V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手没问题 用了十几个小时就这样了------查一下300V和180V滤波电容坏了没有,尤其是180V滤波电容。

我试试
但是声音非常干净 几乎没有交流声

网友G:
我的一台索尼34寸彩电故障和你的一样。故障原因,CRT在运输中荫罩板被颠簸移位了。这种现象是无法修理的。

不知你的电视机是否受到严重的颠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一台索尼34寸彩电故障和你的一样。故障原因,CRT在运输中荫罩板被颠簸移位了。这种现象是无法修理的。
...

肯定扔过,但是收到的时候没问题
过了很久才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扔过,但是收到的时候没问题
过了很久才这样

如果来到时很好,那就不可能是荫罩板位移造成的。不要灰心,有可能修复的。祝你好运!

网友:
显像管磁化的故障是没有规律的,一般的是大面积彩斑.

网友:
是不是还是消磁电路的问题!拔掉消磁线圈插头试试。无信号状态下蓝屏,此时,红枪绿枪截止,是不是可以对比一下红枪绿枪电路或者对调一下视放板上红绿枪的阴极电路,看一下屏幕的红色换成绿色了!已判定屏幕好坏。

网友:
重点查视放与亮度通道,示波器追踪就行,交流干扰进去了。没有标准视频信号,其他不好判断。

网友:
不是显像管消磁问题,还是仔细检查电源部分的几个高压电解电容。

网友:
其实没什么奇怪的,测量蓝‘红色度输出的视放输入输出就可以分辨干扰来源,知道了来源还有什么难办的?可能是小事情。这类故障就是要对电视原理电路熟悉。

网友:
应该是CRT阴罩板严重变形了。

网友:
一般信号接收,解码通道的12v电源是来自开关电源,也有来自行输出变压器的。其滤波电容高频性能变差,图像会出现木纹状干扰。感觉跟你这个有点像。
把这个滤波电容用高频性能好一点的优质电解电容换上,试一下?

网友:
管径上面拍几张照片看看,色纯磁片看看松动没有,

网友:
曾经有一台Sony特丽珑17寸显示器,一直用着很好,可是有一天挪了个地方就像楼主这样了,显像管挂了。

网友(2022-11-10):
将电视机倒过来,用力拍几下,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
查末级视放180V的滤波电容。需电路图,可以提供。

网友:
以前我维修过很多电视,不像是消磁问题,对老电视来说,一定要查电源,尤其视放电压是否正常,把160v4.7微法电容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