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嘉利创EDA画板的问题?

楼主(2022-10-03):
刚刚初学    许多不懂

1,我怎么设置单面板 ?   他自动画出的是双面板

2,电路转成PCB后   我想把整个PCB  镜像换方向    不是一个一个元件放置过吧?

3,怎么设置常用的元器件?

4,有些元器件不在板上   例如  电位器  或者大功率管    怎么修改PCB?

楼主:
我下了个专业版的用    怎么元器件库里面  尽然没有国产的老管子用

网友:
画原理图,设置好封装,转PCB就行
双面和4层6层都免费,没必要设计单面
修改元件直接修改封装就行,不是自己画的封装修改需要自己重新画符号和封装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了个专业版的用    怎么元器件库里面  尽然没有国产的老管子用

我第一次用专业版也很不习惯,没有标准版有的用户共享的封装库来得方便!
现在有双面板就用双面板,不比单面板方便?
至于翻转元器件,全选或指定选→右键→忘了(那个什么的有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面板并不是“没必要”,“免费”只是少量打样,如果以后要批量生产还是要花钱的,双面板造价比单面板贵 ...

要量产的东西,肯定做smt贴片,直插的加工成本高
不要为了板子便宜而增加量产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面板并不是“没必要”,“免费”只是少量打样,如果以后要批量生产还是要花钱的,双面板造价比单面板贵 ...

现在单面板用量越来越少,直插元件也越来越少,批量生产成本真未必比双面板低。

网友:
单面 板不用设置只用只用顶层就行了,焊点设置成底层,

网友:
昨天下载了一个试试,还是一头雾水,看来只能老办法腐蚀或者刀刻了,或者考虑铆钉了,仿春雷3P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