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二个进口短路插头,怎样改成万用表测试线插头?谢谢 !

楼主(2022-10-03):
偶得二个进口短路插头,怎样改成万用表测试线插头?谢谢 !

网友A:
看要在哪种万用表上用了,比如500型的就从中间给锯断后插入万用表插座后用双份胶粘上,凝固后用锉刀修整就行了。

网友:
这玩意五花八门啥样的都有,改它意义何在?就要那几个外国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要在哪种万用表上用了,比如500型的就从中间给锯断后插入万用表插座后用双份胶粘上,凝固后用锉刀修整就 ...

用在数字万用表上,谢谢  !

网友:
如果是标准的4mm/19.05mm(0.75inch)间距的短路插头改了就可惜了。TB上各种4mm香蕉插头很多,价格便宜,接线方便。

网友B:
铁心中国产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心中国产的,哈哈

常州艾迈斯的接插件质量很不错,铜料实足,价格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