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古董UPS故障问题。

楼主(2022-10-03):
从仓库里翻出一台体积UPS电源,巨重,一看功率是1KVA的,但比现在5KVA的体积和重量还大,现在和都是高频机,这个里面有两个巨大的电牛,应该是工频机,单独接市电无任何反应,接上电池后开机亮红灯滴声报警长鸣。网上找不到电路路,不懂工作原理和现在的在线式高频机一样。请教有修过的朋友如何检修?

内部另一面图

内部另一面图

前面板图

前面板图

接电池开机图

接电池开机图

网友A:
把电池取下来,单独充满电后再装上去。电池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取下来,单独充满电后再装上去。电池保护了

这个电池是外置式的长效机型,电池是用其他机单独充满电后再接上去的

网友:
抛弃老货等于好货的观念,现在的效率高重量轻功能还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