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PCB防雷,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2-10-03):
设计了一个PCB家用二级防雷,请高手指点,这样设计是否有效果,如果有效果,全上锡好还是尖部上锡好,开中心孔好还是不开好,如果开,多大好,双面设计好还是单面好

网友A:
雷电浪涌电流很大,这点铜箔一下就给打掉了,间隙容易被灰尘污染引起电路故障,不如用专用气体放电管可靠。

网友:
一排多个锯齿尖端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电浪涌电流很大,这点铜箔一下就给打掉了,间隙容易被灰尘污染引起电路故障,不如用专用气体放电管可靠。

是吗,看来还是需要买几个放电管

网友:
用两段小钢锯条,锯齿当放电尖端

网友B:
建议开孔半径改为0.7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开孔半径改为0.75mm。

我查了一下,空气放电电压是1mm/3KV,0.75mm是不是太大了,0.4-0.5mm是不是效果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空气放电电压是1mm/3KV,0.75mm是不是太大了,0.4-0.5mm是不是效果好些

以前安规要求设计中,压敏电阻可以接受放置在L&N线对地线端,05年后认证不接受这种方式。
安规认定当该器件失效后,仍然应该保持可靠的安全间距。所以这个端子对地要保留1.5mm间距以上。
其上有朋友建议,在压敏电阻后面接放电管到地,是个合理的建议。

网友:
避雷装置最好设置在室外进户前包含地线,否则真要遇到落雷很危险!
如果只是机子本身二次防雷,在不影响高频性能的频段可以采用氖气泡或其他固体放电元件。

网友(2022-11-22):
我也来说两句,这个压敏电阻和PCB放电间隙串联的话,首先,启动电压会很高,也就是不容易启动。其次,就算启动了,在经受雷击时的残压也会很高,后面的电路不能承受这个电压。所以建议两个压敏串联一个三端放电管后再接地比较好,放电管用350-600V的启动电压就可以,启动电压用多少取决于你的后面电路可承受的电压值,一般还是用350V合适。

网友:
这个东西对雷电来说真的是螳臂挡车

网友:
人家这个是终端设备防雷,也就是防感应雷,不是防直接雷击。防直接雷就要用避雷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