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942A收音机喇叭接法的疑问

楼主(2022-10-03):
牡丹942A收音机喇叭接在正极与低放中点之间,而不是接收音机地的负极与低放中点之间。当在音量电位器中点输入1KHZ正统信号时,输出得到波形非常奇怪,而把喇叭接在输出中点到负极(地)时,输出的波形正常,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厂家为什么采用了不能输出正常波形的接法?测量输出波形时,喇叭用8欧电阻代替。

牡丹942A电路图

喇叭接正极得到的奇怪波形

喇叭接负极得到的正常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碰到问题能进行研究解决就好,有些问题解决不了要利用自己的知识、经验灵活地采取措施去解决问题, ...

感谢指教。你这个说法和方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1)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机器要么有故障,要么测试方法不对(我现在朝这个方向怀疑)。
这个机器我基本上是从头至尾做了一遍,LZ说的那些位置的波形,我都测试过了,没有LZ说的问题。帖子也在坛子里。

2)要机器能工作,还是要搞清楚出故障的原因,有时候是两码事。你的方法是绕过问题,另一个方法是从根上挖到问题。虽说结果可能一样,但路子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地线是通的,那你的测试方法就不对,示波器地线接正极、信号发生器地线接负极, ...

今天拆开收音机验证了一下,恢复原来的接法,用不与示波器共地的信号发生器接入,喇叭两端得到了正常波形,同时用信号发生器无线发射1KHZ正弦波调制的中波信号,通过收音可以得到正常的1KHZ正弦波,说明原来测试得到的不正常波形确实是因为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共地引起的,原来的低放电路没有问题,现在收音机已经恢复原来的接法,声音清晰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着你应该详细说下你的测试方法,包括这些内容:

1、示波器探头如何接的,具体到连接到电路的那个 ...

我也看了你折腾牡丹942A的帖子,做得不错,我现在应你的要求,把测试情况说得更详细些:
1、收音机用4节1.5V碱性电池串联,电压6V时,942A低放输出中点电压3V,静态电流13mA。BG4集电极电压2V。
2、收音机喇叭用8欧电阻代替,示波器探头接在电阻的两端,其中示波器地接收音机的正电源端。
3、1KHZ正弦信号从音量电位器中点与地(电源负极)之间输入,其中信号发生器(EE1141)地与收音机地相联。
4、测试输出与地的波型时,负载电阻位置不变,把示波器接在输出电解与地之间,也就是把原来接正极的示波器地线改为接收音机地。
5、测试结果是接喇叭位置的波型不正常,输出电解与地之间的波型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收到这台收音机后,听了一下感觉声音怪怪的,应该是失真了,所以才输入信号测试,结果一测试就发现 ...

942A我也有,这种接法本身没问题,失真故障可能是在别的地方。

类似电路很多收音机采用,以前本坛流行的“大饼机”,也是喇叭接正极。

所以电路本身是没问题的,楼主换回原电路,仔细查查隐藏的故障吧。

网友E:
省了个自举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喇叭是BG5集电极电流通路,电流从电池正极出来,经过喇叭、R15、D4、R16//R17到BG5集电极,这样可使功放输 ...

测试的时候输出端与正极之间接入了8欧电阻作为负载,不存在电源不通的问题,测试准确无误。我现在已经将喇叭改接在输出端与负极之间,1K欧电阻不再经过喇叭,而是直接接正极,声音宏亮好听,说明改接也是可行的@

网友G:
不加自举,改变了功率三极管的工作状态,输出功率变小。加了自举,不会造成那种失真,图示的那种失真要另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加自举,改变了功率三极管的工作状态,输出功率变小。加了自举,不会造成那种失真,图示的那种失真要另找 ...

现在喇叭接地,输出正常,正常放大还原输入信号,说明整个低放是正常工作的,不存在故障问题,而在这种正常的状态下,改喇叭接正极,波型却不正常,我是百想不得其解,所以才说出来跟大家讨论,期待有一个正确的解释。上面两位一个说电源没有接通,不可能得到波型,但我已经说明电源是接通的,另一个说存存在其他故障,但如果存在故障,负极接喇叭不可能得到正常的波型,解释不通,所以期待有新的正确的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喇叭接地,输出正常,正常放大还原输入信号,说明整个低放是正常工作的,不存在故障问题,而在这种正 ...

我感觉还是加个电阻、电解电容,把喇叭另一端接地解决就好,过去的设计思路就不用深入理解、追究(那时能省就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还是加个电阻、电解电容,把喇叭另一端接地解决就好,过去的设计思路就不用深入理解、追究(那时能 ...

其实我收到这台收音机后,听了一下感觉声音怪怪的,应该是失真了,所以才输入信号测试,结果一测试就发现这个奇怪的波型,声音不难听才怪,考虑是不是低放有什么问题,所以又测试了对地输出,结果信号完全正常,这是不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收到这台收音机后,听了一下感觉声音怪怪的,应该是失真了,所以才输入信号测试,结果一测试就发现 ...

估计就是自举电路匹配有问题产生的,如不用喇叭代替那个电阻能解决问题就行;还有,喇叭是有电抗的,代替电阻时感抗的变化也会引起电阻的变化。所以用个电阻代替喇叭,加个电解作为自举是较好的方案,现在不缺元器件。

网友H:
测一下末级的中点电压和静态电流是否正常再说。

测静态电流要特别小心,不能开路,否则有烧管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自举电路匹配有问题产生的,如不用喇叭代替那个电阻能解决问题就行;还有,喇叭是有电抗的,代替 ...

不用这么复杂,我现在就是把R15直接接正极,喇叭接负极,这样改后声音已经正常了。虽然没有了自举,但对放音影响不大,毕竟听收音机都不会开很大声,而且过去的收音机低放有很大的富余,根本很少开尽音量。

网友:
感觉C22或者C23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一下末级的中点电压和静态电流是否正常再说。

测静态电流要特别小心,不能开路,否则有烧管的危险!

这两项测试是修OTL低放的基本操作,你以为我会省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了个自举电解。

这两个电容已经换了,一样有这个问题。而且你看那个喇叭接地时的波型这么完美,象是电解有问题的样子吗?

网友E:
可能BG6坏,喇叭接正极,上臂无法开关,下臂仅充电,喇叭接负极,上臂未级成恒流充电,下臂开关放电正常,测功放五管各极电压应该有所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BG6坏,喇叭接正极,上臂无法开关,下臂仅充电,喇叭接负极,上臂未级成恒流充电,下臂开关放电正常, ...

低放的6个管子都拆下来测量过,都没有问题。而且调整中点正常,静态电流正常,有一个三极管坏的话,都不可能调整到中点和电流正常状态,而且看测试的波形(对地)也正常,所以管子和电阻电容坏的可能性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942A我也有,这种接法本身没问题,失真故障可能是在别的地方。

类似电路很多收音机采用,以前本坛流行 ...

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而且对地输出也正常,这机子奇怪的地方就是对地正常,对正极不正常,我已经想不出在那里找问题了。你是否能测试一下你这台收音机,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而且对地输出也正常,这机子奇怪的地方就是对地正常,对正极不正常,我已 ...

好的,我抽空把机器翻出来测试看看。

对了,把机器的退耦电容电容换掉试试看,很可能是电容老化引起的。

网友E:
上臂前一只管集电极开路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H:
这机子奇怪的地方就是对地正常,对正极不正常-------由于有大容量的退耦电容,对交流信号来说,喇叭接正极还是负极是一样的。从这个思路说,退耦电容没有容量了。

网友I:
如果接地和接电源出现了波形差异,那就该检查去耦电容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测试的时候输出端与正极之间接入了8欧电阻作为负载,不存在电源不通的问题,测试准确无误。我现在已经将 ...

测试输出是不是跨接在负端与两管中点间?即喇叭的输出线间?

网友G:
电路肯定没问题,有多种机型都是这种做法。问题是机器肯定有其他隐形问题。还有这款机器使用的是复合三极管,估计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
成品机符合设计要求,机器老了出了问题,不是设计的问题,是电路问题,你那样接也可以的,只是最大输出功率小一点,但是改了没有治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抽空把机器翻出来测试看看。

对了,把机器的退耦电容电容换掉试试看,很可能是电容老化引 ...

低放的电解全都换了,但原来音量电位器中点的耦合电容原来用的是0.22u金属化电容(图纸为4.7u电解),换为10u电解后,低频放大幅度太大,所以又换回0.22u,这样高低频放大差别低一些,带宽范围内放大倍数较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臂前一只管集电极开路就是这种情况。

这个管子出问题的话,对地的波型也会不正常,所以可以排除这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机子奇怪的地方就是对地正常,对正极不正常-------由于有大容量的退耦电容,对交流信号来说,喇叭接正极 ...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换了退耦电容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接地和接电源出现了波形差异,那就该检查去耦电容了

换了退耦电容也一样,现在我都想不出该在哪里找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试输出是不是跨接在负端与两管中点间?即喇叭的输出线间?

这个我没有说清楚,我说的中点只是图方便,其实接出点都是输出耦合电解的负极。你的这个问题问的好,突然点醒了我,看来要找到答案了,这台机的输出耦合电解可能接错极性了,也有可能是有人换过,摆错了极性,把正极接在了中点,负极接喇叭,而若是喇叭接正极电源的话,必须是负极接中点,正极接喇叭。我再测试一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肯定没问题,有多种机型都是这种做法。问题是机器肯定有其他隐形问题。还有这款机器使用的是复合三极管 ...

真的不能确定成品机就没有问题,收音机是人造的,不是神造的,是人造的就可能出差错。

网友K:
今天到朋友家串门,偶然间发现她家有一台正常使用的牡丹944A收音机,征得人家同意,我用坛里刚学到打火机烙铁调整了线路,试验一下到底喇叭接电池正极(原线路)还是接地线(电池负极)哪个收听效果好?试验的结果是:喇叭接电池正极(原线路)声音正常;接地线(电池负极)无声。现场没有任何仪表,无法测试,只是有这个结果,供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今天到朋友家串门,偶然间发现她家有一台正常使用的牡丹944A收音机,征得人家同意,我用坛里刚学到打火机烙 ...

这种做法肯定不行。只把喇叭接地,驱动管没了电源了

网友C:
这机器我从头到尾折腾过一遍,你搜帖子看看。

没你说的那个问题,肯定是故障,找管子,或看工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今天到朋友家串门,偶然间发现她家有一台正常使用的牡丹944A收音机,征得人家同意,我用坛里刚学到打火机烙 ...

喇叭接地管子的偏流不正常了,输出电解极性也反了,不响正常,不知功放管有没有坏?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今天到朋友家串门,偶然间发现她家有一台正常使用的牡丹944A收音机,征得人家同意,我用坛里刚学到打火机烙 ...

你测试原机正常说明电路没有问题,楼主太过主见,一味说设计的事情,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今天到朋友家串门,偶然间发现她家有一台正常使用的牡丹944A收音机,征得人家同意,我用坛里刚学到打火机烙 ...

机器很漂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有说清楚,我说的中点只是图方便,其实接出点都是输出耦合电解的负极。你的这个问题问的好,突 ...

输出电解反接及电解反接,仅漏电大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做法肯定不行。只把喇叭接地,驱动管没了电源了

说得对,上面那位朋友将喇叭接地的时候,忘记了把R15接到正极电源上,所以当然没有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我从头到尾折腾过一遍,你搜帖子看看。

没你说的那个问题,肯定是故障,找管子,或看工作点。

不知道你是否正式测试过?正极接喇叭声音肯定能够听,但波形是否正常又是另一回事,不要先断定就是故障,因为有故障的话,为什么对地正常?先测试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测试原机正常说明电路没有问题,楼主太过主见,一味说设计的事情,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我是用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能听不等于波形正常,而这位朋友试着喇叭接地的时候,R15已经断开了,并没有接到正极电源上,当然没有声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解反接及电解反接,仅漏电大而己

刚才我测试了一下,确实如你所说,把输出耦合电容的极性调过来,正极接喇叭时仍然是波形失真,而喇叭接负极仍然是正常,但测试是用负载电阻来代替,本来想接喇叭来测试一下 ,但到了煮晚饭的时间,就暂停了,明天再测试。

网友:
你有示波器却只会测输出波形,其他点就不会测一下吗?如果你将每个点的波形发给坛友看一下,估计别人一下就看出来什么问题,像这种功放闭着眼我也能修好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是否正式测试过?正极接喇叭声音肯定能够听,但波形是否正常又是另一回事,不要先断定就是故障,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09512-1-1.html
这个帖子是 ssffzz1从头开始折腾牡丹942A的帖子的其中一部分:低放/功放部分。

这个功放部分我自己也在洞洞板上搭过,效果不错,但是我用的是全硅管的,您还是看这个针对942A原机的帖子吧,他是认认真真数据清晰的打理出来的

话说回来,R15接正极,然后输出电解对调,最后扬声器接负极,确实能放音
但是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原设计的激励自举了,不失真输出会下降不少

我只是建议您看看,如果您不喜,就当我没说过,无视这个回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M: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09512-1-1.html
这个帖子是 ssffzz1从头开始折腾牡丹942A的帖子 ...

我早跟他是说过了,LZ不太信。

网友:
当年的生产厂家,虽然古老一点,但普通的各种测试设备还是有的,如果这个设计会出现这种波形,根本就不可能变成商品,当年的技术人员也不是吃干饭的,不要把前人想的太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早跟他是说过了,LZ不太信。

我们碰到问题能进行研究解决就好,有些问题解决不了要利用自己的知识、经验灵活地采取措施去解决问题,不必拘泥于某一方面,也就是不必一杆子到底,所以我提议加个电阻、加个电解把喇叭接地就很快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是否正式测试过?正极接喇叭声音肯定能够听,但波形是否正常又是另一回事,不要先断定就是故障, ...

我觉着你应该详细说下你的测试方法,包括这些内容:

1、示波器探头如何接的,具体到连接到电路的那个节点。
2、机器1k的信号是如何输入的,具体到连接到电路的那个节点。
3、机器的供电方式是电池吗?还是用的其他方式?

4、最好用示波器测试下中间几个关键点的波形。

我现在有点怀疑你测试方法是不是有问题,示波器的夹子是接地的,会不会因为测试方法问题一部分信号入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收到这台收音机后,听了一下感觉声音怪怪的,应该是失真了,所以才输入信号测试,结果一测试就发现 ...

你收到这机就失真,正常机是不会失真的,你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了你折腾牡丹942A的帖子,做得不错,我现在应你的要求,把测试情况说得更详细些:
1、收音机用4 ...

查一下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是否共地,我的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就是共地的(在电源插线板的地线端是连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是否共地,我的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就是共地的(在电源插线板的地线端是连通的) ...

刚才测量了一下,是共地的,即信号发生器EE1411的地与示波器的地是相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是否共地,我的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就是共地的(在电源插线板的地线端是连通的) ...

如果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地线是通的,那你的测试方法就不对,示波器地线接正极、信号发生器地线接负极,已经造成短路了,由于地线回路比较长,又用的是电池,短路电流并不太大,不易觉察。正确方法是在其中一台的地线上串一个隔直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了你折腾牡丹942A的帖子,做得不错,我现在应你的要求,把测试情况说得更详细些:
1、收音机用4 ...

怀疑是测试方法问题:

"
2、收音机喇叭用8欧电阻代替,示波器探头接在电阻的两端,其中示波器地接收音机的正电源端。
3、1KHZ正弦信号从音量电位器中点与地(电源负极)之间输入,其中信号发生器(EE1141)地与收音机地相联。
"

可能是接地短路了部分信号,示波器探头的地,和信号发生器的地是相通的。

"
4、测试输出与地的波型时,负载电阻位置不变,把示波器接在输出电解与地之间,也就是把原来接正极的示波器地线改为接收音机地。
"

示波器的低接电池的地(就近于电池地),信号发生器的地也接电池的地(就近于电位器的位置)。然后用示波器探头去测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测试方法问题:

"

楼主前面说那样测过,波形正常,所以我认为就是地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地线是通的,那你的测试方法就不对,示波器地线接正极、信号发生器地线接负极, ...

有道理,应该这就是问题所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测试方法问题:

"

看来确实是测试接线的问题。没有想到示波器地与信号发生器地相通会出现问题,谢谢两位坛友,终于知道问题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测试方法问题:

"

想问一下,你折腾942A的时候,测试是怎样接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你折腾942A的时候,测试是怎样接线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55楼的方法。

挺久的事情了,没记的那么清楚。我那个帖里看不清楚的话,就遗憾了。我手里没有当时其他的资料了,都发帖子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测试方法问题:

"

谢谢!你这样说我明白了,测试的对象要认准,取样信号接地不能想当然地接。

网友:
我就非常欣赏楼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精神。这不就是我们玩收音机的乐趣所在吗?

网友:
对交流来说,电源正负都是地,所以扬声器接正或负都行。这么接可以省一个自举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拆开收音机验证了一下,恢复原来的接法,用不与示波器共地的信号发生器接入,喇叭两端得到了正常波 ...

你如果使用示波器,有两个办法防止测试设备之间通过地线相连,一是将测试设备电源线的地线剪掉,二是最保险的,因为大多数示波器用的开关电源,里面还有一个Y电容,两个测试设备还是会通过Y电容连在一起,可以给示波器单独使用一个隔离变压器,这样即使用来检修开关电源的高压部分也不会打坏示波器。

网友N:
bg8  和bg9  都是3ax81b
   bg9 很烫手  可能是哪个原因  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bg8  和bg9  都是3ax81b
   bg9 很烫手  可能是哪个原因  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

有可能是D4或R17/R20开路,导致两个3AX81B电流过大,检查一下。

网友:
按原机接法输出波形测试点在喇叭两端而不是地和输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D4或R17/R20开路,导致两个3AX81B电流过大,检查一下。

只是一个烫手  另一个不会

网友(2023-06-03):
你把示波器的地和输入端接在喇叭两端,不要接在地与喇叭的一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