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LC振荡器

楼主(2022-10-03):
模电有两大玄学:放大器自激和振荡器不起振(或失真)。因此当我们需要制作放大器或是振荡器时,经常抄现有电路以避免玄学。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有振荡器不起振或者波形失真的情况出现。
所以如何调试LC振荡器?先看原理:任何的LC振荡器都是由放大器和LC选频网络构成的。放大器的扰动,经过LC网络谐振,又进入放大器,只要满足相位和振幅条件,这个扰动就会不断的被放大,越来越大最后起振。
所以调试LC振荡器,需要一台示波器和一台信号发生器。首先
①读懂电路图,看懂反馈网络的构成;
②然后测试放大器,放大器的倍数过小不起振过高就失真。放大器调试完成后,只要选频网络没问题,一般都会顺利起振;
③若还不起振可能是选频网络相位有问题(比如变压器端子接反,电容网络接地点错误)。
④如果波形失真可以加集电极负反馈电阻,降低放大倍数。
所以,LC振荡器不起振,可以先进行上述测试,只要能通过即可振荡。

网友:
        LC振荡器是搞无线电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基础知识,楼主说得很好,如果能举例再具体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