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风扇电动机

楼主(2022-10-03):
今天受同事委托,去检查卫生间不亮的吸顶灯,不转的排风扇。更换后,回到家,还没有到吃午饭时间,就拆开吸顶灯和排风扇电动机。排风扇电动机轴已经不能转动,用扳手强硬旋转,发觉阻力很大。打开盖子,发现过热烧了线圈,转子两端是采用滚珠轴承。

定子线圈是怎样绕好的,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接错线了吧

网友:
铁芯是套娃结构,铁芯工艺量增加,但绕组可能用的是串励转子绕线机直接在铁芯上绕的,工效提升。全角度磁场应该是比罩极式扭矩特性好些吧,或者节约线材等整体复合成本优化。

网友:
槽是向外开的,外面又套个环?为什么这样做?

网友:
线圈从外向里安装好以后,再塞进叠片的矽钢外壳组件里(外圆),看图片很明显有贴合缝。

网友:
这算更进步的工艺了,更简单的绕好线圈,再压进铁芯圈里/最后注胶(浸漆)....

网友:
就是个普通滚珠轴承风扇电机,改造的没有了线槽口效率会高些。

网友A:
内圈形成一个闭合的环,不会造成磁场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圈形成一个闭合的环,不会造成磁场短路吗?

肯定会有一部分磁场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