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坏了,咋修?

楼主(2022-10-04):
故障是指示灯常亮,不开机也不关机..... 的

网友:
这精细的玩意包括电子与机械两部分。无图纸,就是找到原因也难找到原件。还是送回大阪修最好。

网友:
精细的数码产品坏了很难修

网友:
这东西还有必要修吗?还不如手机。

网友:
记忆电池报销了吧? 松下的摄像机当时有个通病是记忆电池设计缺陷导致主板会损坏 当时召回过一批

网友:
这个需要有一点经验,没有弄过拆开也难,有个图纸3.3M无法上传。

网友A:
看看是否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是电池的问题

买了新电池用上也照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新电池用上也照旧.........

是记忆电池,不是你说的供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记忆电池,不是你说的供电电池

它的记忆电池不是如电脑主板BIOS电池那样只关联时钟吗,会影响到不开机吗?等下拆开看看了....

网友:
先拆开看看再说,好修的自然好修,不好修的自然也不好修。

网友:
查一下电源按钮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故障了,里面有2块主板,分别是VTR和CAM。首先要看是哪块板的故障,估计你也无法修理,当收藏吧

网友:
这类产品小日子很多有设计报废 用几年电容漏夜

网友:
这个和漏液无关,vtrcpu和camcpu和dsp等初始化失败或者不通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