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样做?

楼主(2022-10-04):
与一次成型比较这样省料(钢带),成本低,那时都忽略人工费用(工序)。工人每月30多元钱,没有绩效工资也没有加班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猜测温度变化时能保持外环圆形!如果都是金属的!温度对体积影响大

要是按照您这说法,一个民用收音机都得考虑金属的热形变。那汽车发动机缸体、活塞都得换成陶瓷的了
游标卡尺,金属的吧。按照测量规定,要在20~25度的室温下使用。但是有多少车间是能保证四季恒温的。从10度到40度,卡尺测量精度变化有几毫米还是零点几毫米,还是零点零几毫米?要真是误差到了毫米级,那卡尺早就没人用了

网友:
这是台进口收音机,不是国产的。
欧洲货,德国或者英国吧

网友:
要想一次性冲压铁皮做成一个整体轮,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模具可能很复杂,倒是这种分成两部分加工从工艺上要简单的多。过去工业基础薄弱,最缺的是设备,最不缺的是人力。

网友B:
猜测温度变化时能保持外环圆形!如果都是金属的!温度对体积影响大

网友:
一次成型只需要一套模具,这样分体就需要两套模具,而后者相对还要复杂些。两者同一冲床都可以胜任。工件其实就是用料的问题。胚料就是钢带,这就有宽窄的区别,还有原材料的利用率的问题。

网友C:
感觉是绝缘问题,看可变电容的支座好像也垫着绝缘片。

网友:
这个估计和当时这家工厂的设备、技术有关。
整体成型的话很模具复杂,拉延之后收口做线槽很费劲,而且需要一张正方形板料,那时候金属板料的延展性也不好,拉延容易裂。
分体的话中间部分很简单,落料,压型就行了,外缘用滚压工艺很节省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按照您这说法,一个民用收音机都得考虑金属的热形变。那汽车发动机缸体、活塞都得换成陶瓷的了; ...

看后面回复,感觉猜错了,应该是绝缘问题,避免人体感应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真的想多了,不过发挥思路的确值得肯定,

谢谢夸奖,群策群力。发挥大家想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绝缘问题,看可变电容的支座好像也垫着绝缘片。

支持您的观点,应该是避免人体感应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支持您的观点,应该是避免人体感应用的

拉线轮大多都是整个的金属圆盘。有拉线人体是接触不上的。

网友:
误操作,自己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线轮大多都是整个的金属圆盘。有拉线人体是接触不上的。

如果接在电子管阳级和正电源之间的可变电容,要求动片和定片与地绝缘,就需要这种结构了,可以让楼主多拍几张照片看看,确定一下

网友:
请楼主多拍几张不同角度及全境的照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拉线轮大多都是整个的金属圆盘。有拉线人体是接触不上的。

我仔细看看了最后一张图,调节轴与外壳应该没绝缘,可能就像前面说的,因为一体制造模具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看了最后一张图,调节轴与外壳应该没绝缘,可能就像前面说的,因为一体制造模具复杂?

一体的模具不比分体的模具复杂。就是用带钢省料。成本降低。我从毕业到退休一直搞机械设计的,虽然不是冲压加工专业,但也得了解一些。分体设计是很合理的,只是工步多些,那时人力资源是不考虑的,冲床的吨位分体的也可以降低,模具的寿命相对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体的模具不比分体的模具复杂。就是用带钢省料。成本降低。我从毕业到退休一直搞机械设计的,虽然不是 ...

看来考虑问题一定结合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现在认为不合理的,在当时却是最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体的模具不比分体的模具复杂。就是用带钢省料。成本降低。我从毕业到退休一直搞机械设计的,虽然不是 ...

谢谢版主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