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好,请教一下MF10接线柱子的问题

楼主(2022-10-04):
我最喜欢mf10,这个假期又把玩了一番,但是两个mf10都是接线柱的垫圈破损了,如图,一个是1971的,好象是下面的垫圈可以单独换,一个是1972的好象垫圈是和面板一体的。我如何才能修好他们呢,哪位朋友有经验

网友A:
图看不清,不过这类问题以前就有坛友修复过,就是用做模+AB胶填充,然后打磨整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清,不过这类问题以前就有坛友修复过,就是用做模+AB胶填充,然后打磨整形

对,论坛上有,但是当时没有收藏,现在找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论坛上有,但是当时没有收藏,现在找不出来。

用那种硬点的蛋糕盒塑料片卷个圈就可以做外模,内模一样,干后仔细修磨就行,想要颜色可以用废胶木用锉刀打磨成粉添加到ab胶内就行

网友:
我的一块MF14和MF12也是这里有缺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那种硬点的蛋糕盒塑料片卷个圈就可以做外模,内模一样,干后仔细修磨就行,想要颜色可以用废胶木用锉刀 ...

黑色的容易,用铅笔粉,或者签字笔墨水都可以。

网友C:
很简单啊,淘宝上买片黑色特氟龙垫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淘宝上买片黑色特氟龙垫片啊。

请给个连接,谢谢 !

网友:
1972的垫圈可以单独换,应该不是垫圈是和面板一体的,只是比较密封看似一体。你拆开就知道。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各位网友的回复。确实都是分立的,不是一体的。我比较了一下,18表的柱子和10表好象是一个样子的,正好有一个94年的18表。我打算有时间将18表的柱子拆下来调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