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了一下24位ADC芯片CS1237

楼主(2022-10-04):
此芯片好像是应用于电子秤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只有1.00元左右。所以想看一下它到底如何。
如果换上好点基准和电阻,精度估计还可以提升。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10HZ,PGA=1

10HZ,PGA=1

10HZ,PGA=1,内短

10HZ,PGA=1,内短

10HZ,PGA=128,内短

10HZ,PGA=128,内短

网友:
感谢分享测量数据,
最好是能给点结果分析。
这个纵轴单位是 V 么
怎么P=128时噪声反而更大,
峰峰达到10u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析,
最好是能给点结果分析。
这个纵轴单位是 V 么

纵轴单位是 V
横轴单位是秒

一般PGA增加或采样速率增加,有效位数都会降低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纵轴单位是 V
横轴单位是秒

我影响中PGA增加,
噪声会下降啊。

网友:
很专业很详尽的检测数据

网友B:
刚做了个气压表用的就是这个芯片。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影响中PGA增加,
噪声会下降啊。

我看这个表,有效位数也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做了个气压表用的就是这个芯片。好东西

前辈有实战经验。

网友:
本来就是PGA越大有效位数ENOB越少。

楼主:
补充两张高输出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