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曼卡顿AVR20II功放发热厉害,温度高正常吗?

楼主(2022-10-04):
修一台哈曼卡顿AVR20II功放,能正常发声,各功能正常,但使用20分钟左右,散热片发热厉害,机箱温度高,估计有50度,把手放机箱上有烫手感觉,请问老师这样的温度正常吗?

网友:
见过、使用过很多的专业功放,这样的温度 不正常!

网友:
这品牌的要达到温度才有好的音质的 放心听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左右声道短路了,我碰到过一次,朋友的喇叭坏了一个,他把两个输出接到一个喇叭上,很快就烫手,分开就好了。只是给你一个参考意见。

这是他说明书上的连接方法

这是他说明书上的连接方法

网友:
如果是甲类功放,静态功耗大是正常的。一般甲乙类的待机功耗也就50W前后,太高了可能是静态电流异常。功放换过功率对管之后容易出现静态功耗太高的问题,重新调整一下大多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2023-02-16):
再次求答案,请用过的告知一下

网友:
没有风扇散热吗

楼主:
没有风扇,加散热片自然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