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t88耳放工作点的选择

楼主(2022-10-04):
如题,我打算尝试用kt88做一耳放(标准接法)。电子管资料似乎未给出适合的A类放大推荐工作点,作为新手我只得求助论坛中各位老师。
我手头的输出变压器:阻抗匹配7k5,初级直流小于等于50ma。电源、输出变压器均未确定,可以按需替换。
由于是“纯耳放”不需要大功率,仅需要最佳线性的部分区段,所以工作点的选择偏向于尽可能的低失真。
麻烦各位老师给小弟选择合适的工作点
注:我明白选择强放多极管并非做耳放的最佳选择,我做的目的仅仅是想听一听kt88的声音。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哥好: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会不会遇到输出信号和输入时相位颠倒的问题?

嗯,KT88的的屏极输出的信号与栅极的输入信号是反相的,如果要求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是同相位的或者反相位,可以通过调整输出牛的次级接法来实现。虽然我认为在保证两个声道设置相同的前提下,这个电路中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的相位相反并不影响听感,但是有人持不同看法。

网友A:
    明确个问题吧,输出牛的阻抗匹配作用是为了有效的传输功率,如果按照KT88的一般应用,单端也能输出5W左右的不失真功率,耳机一般需要的功率在0.5W以下,这还不单单是容易烧毁耳机的问题,重要的是要在输出0.5W的前提下设计KT88单端,而且还要受到限定:标准接法、输出牛7.5K阻抗。
    这不是设计不出来,是实在难为人了,要妥协很多的地方,基本还真是得不偿失。

网友B:
用KT88做耳放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KT88做耳放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

老师:这点我明白的。我就是打算去尝试,不管结果好坏,总觉得试试也值得了

楼主:
是我的问题太初级了,没有老师愿意回答吗?

网友C:
耳机仅仅需要几十毫瓦,而KT88灯丝就达到10多W,两个声道20多W,得不偿失。想听听它的声音,就自己搭地摊听听就可以了啊,不用前置放大,只用KT88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仅仅需要几十毫瓦,而KT88灯丝就达到10多W,两个声道20多W,得不偿失。想听听它的声音,就自己搭地摊听 ...

老师好:对于我,就算“得不偿失”也无所谓,我也乐意做这次尝试。我有点强迫症,制作机器都希望更完美。我自己已经考虑好自己的所得与所失,综合评估之后依然认为是值得把kt88做好,所以才来论坛请教版主、老师们,如何选择合适的工作点。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确个问题吧,输出牛的阻抗匹配作用是为了有效的传输功率,如果按照KT88的一般应用,单端也能输出5W左 ...

回牛哥:输出牛可以变动,我只是倾向于用已有的东西。对于功率,8w的300b耳放也我没有烧毁耳机的经历。并且,只要电路增益控制得当,更简单的,只要把音量调小就可以避免烧毁的问题。所以功率不限,我只倾向更小的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牛哥:输出牛可以变动,我只是倾向于用已有的东西。对于功率,8w的300b耳放也我没有烧毁耳机的经历。 ...

    这问题要从两面看,如果那个300B是为了功放而设计的,输出牛的次级阻抗是8欧姆,基本的估算方法是8欧姆负载能输出8W,那么如果您使用的是常见的32欧姆耳机,那么得到的功率只是8欧姆负载得到功率的1/4,如果使用更高阻抗的耳机,可以自己估算一下。当然这时候是要在输出端接了8欧姆的假负载的情况下实现的。
    正常的设计是输出牛的次级阻抗与耳机的阻抗相对应,比如您用了64欧姆的耳机,输出牛的次级阻抗就应该设计在64欧姆,您先把您的耳机型号报出来,我可以帮您设计KT88的标准接法的工作点,但是前提是您真的要实做,而且先警告一下,这个输出牛的初级阻抗应该很高,实际的高指标高阻抗的牛,对于很多专业工厂的设计师来说都是个严峻的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要从两面看,如果那个300B是为了功放而设计的,输出牛的次级阻抗是8欧姆,基本的估算方法是8欧 ...

牛哥:那个是300b的耳机放大器,输出变压器阻抗匹配未知
耳机型号:hd600 阻抗300Ω
感谢您的提醒,麻烦您帮我设计了!

网友A:
就是个坑,有人也要跳,那就跳进去自己找找感觉吧。
KT88标准接法的耳放---坑人的设计:
屏压=360V
帘栅压=200V
栅压=-20V
输出牛阻抗5K:300
输出功率1W以内失真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坑,有人也要跳,那就跳进去自己找找感觉吧。
KT88标准接法的耳放---坑人的设计:
屏压=360V

只用一只KT88,不需要其他管子驱动,VPP=+-2.5V,就可以输出1W功率,能满足耳机的要求。

网友:
KT88做耳放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应该能响。

网友:
805做耳放更好,通透有力度,不须用音源源

网友:
关注一下大炮打蚊子耳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