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TEA5591A芯片版的飞利浦D1875收音机

楼主(2022-10-04):
2010年左右从网上买了台飞利浦D1875收音机,但到手后发现有中波和短波声音小的故障,只是声音小,把音量开到最大时感觉灵敏度还可以。相比调频声音大小较正常。买了后在网上查才发现这个收音机外观就有港版、京版至少两种外观。而京版的虽然外观相差不大,但内部电路图却又分为两种:一种是UPC1018C +BA526功放,另一种是TEA5591A+TA7368功放。我的是后面这种的,可以说最后期,也是最差的一版D1875收音机。

下面是港版的外观图

下面是京版的外观图。

相比外观,内部的变化才是最大的。港版和早期京版使用UPC1018C+BA526功放。内部电路板元件明显多于TEA5591A+TA7368功放版本的。

下面是港版和早期京版使用UPC1018C+BA526功放的电路板,网上找的。

下面是电路图:

好喜欢那个长方形的双调谐的中周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双调谐的大中周,现在手上另一台POCCNR 203前苏联收音机内部也有一个很大的用铝壳罩起来的中频电路,很喜欢,声音也很好听!!!

而我手上的TEA5591A+TA7368功放版本的D1875电路板简直不忍直视

下图是TEA5591A+TA7368功放版本的D1875电路板

看到了没有,元件少了,双调谐中周没了,却多了两个陶瓷滤波器(网上说是468KHz的,网友们有的话确认一下是否正确),我的这个陶瓷波器到手是坏的,换时也没注意标识。新换是也没有标识。

再多传几张图吧!!!

TEA5591A+TA7368功放版本的D1875电路图我始终没有找到,下面是TEA5591芯片Datasheet中给出的参考电路图。

我只喜欢使用LC中周的,特别是双调谐LC中周的收音机,使用陶瓷滤波器代替LC中周的收音机是没有灵魂的!!!!不接受反驳!!!!!
调频是使用IC的立体声分离效果好,调幅是使用晶体管的收音机底噪更低。不接受反驳!!!!!

这是早期我发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16453

我想不明白的是,网上一边倒的说D1875收听效果好。维修和分析的也都是UPC1018C+BA526功放版本的。一点TEA5591A+TA7368功放版本的维修帖子都查不到,但是我买的却是TEA5591A+TA7368功放版本的。心里好憋闷!!!

根据网上的资料,说D1875中周槽路电容容易发黑失效(160PF),我把调幅中周里的槽路电容拆出来,用电桥1K频率测和100K频率测,结果相差较大,而且电容表面有一面是黑色的不知道是不是像网上说的,电容已经变质了。大家给个意见。

测量结果:

1K测量频率 ,结果是183PF  ,D值0.02

100K测量频率 ,结果是153PF  ,D值0.03

网友:
我用电桥100k测180p的槽路电容,D值0.001,Q值几千以上。

你这个D值有点大,感觉老化了。

另外,TEA5591效果不差,原件少是因为5591集成度更高,不算是偷工减料,状态正常的话,不会比老版本差,没必要纠结。

网友:
我有D1875,音质好,机器漂亮,京版。

不错的收音机。

就是2个电位器坏了!

网友:
其他的也有调幅调频声音差别大的问题。
不过我感觉京版1875的声音没有港版1875的好听,1835也好听。那个声音比较软。

网友A:
请问您那台TEA5591A版D1875的序列号是多少?
(老衲想看看D1875从什么序列号开始,改用TEA5591A芯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那台TEA5591A版D1875的序列号是多少?
(老衲想看看D1875从什么序列号开始,改用TEA5591A芯片的)

楼主能否上个您TEA5591A版D1875的机壳底部铭牌图片,欣赏一下,例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上个您TEA5591A版D1875的机壳底部铭牌图片,欣赏一下,例如:

昨天值晚班,没能拍上,抱歉。
收音机在家里,晚上回去时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上个您TEA5591A版D1875的机壳底部铭牌图片,欣赏一下,例如:

我的序列号不清楚了

楼主:
今天把另一个调幅的中周也拆开了,看参考图,里面的槽路电容是180PF的。

电容也是有表面发黑的现象,测量容量,1K下是184PF  ,100K下是175PF。

还有陶瓷滤波器我也看了下。原机带那个有字的那面被夹在里面,我仔细看了下,频率确是468KHz .  而我后换的那个是455KHz的,这也可能是声音小的原因之一。
真不明白,为什么整这么多频率的陶瓷滤波器出来,我见过465KHz的,见过455KHz的,现在又是468KHz的,替换起来真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序列号不清楚了

很好。TEA5591A版D1875很是罕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TEA5591A版D1875很是罕见。

我还以为大部分是TEA5591版本的

网友:
TEA5591A很好,真的很好,突出优点是调频有两个中周,在别的芯片上好像没看到过。
调频两个中周非常重要,现在一个中周(陶瓷滤波器)根本就不够用,几个本地强台,就会导致整个波段或大或小都是本地强台的声音,远方弱台根本没法听。

芯片好像也比较少见,可能是推出时收音机已经过了黄金期。

网友:
我玩过3台1875,感觉非常不错。两个京版一个港版的。除了心理问题,别的没有发现有明显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