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暗装开关面板

楼主(2022-10-04):
   今天上午有空,打算维修昨天因吸顶排风扇烧坏(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过流导致损坏的三位暗装开关。其中一位(图中3)接触不良(有时不通,有时通,但电阻较大),其他两位没有问题。

先拿个一位的练手,感觉比较容易。

先把开关部分从固定框拆出,然后分离开关前后部分。分离时,最好用多把一字小螺丝刀插入卡槽中。没有那么多一字小螺丝刀,也可以用一字小螺丝刀插入卡槽后,在旁边插入厚纸片或塑料片。所有卡槽打开后(关键是这一步,因为卡槽损坏将无法修复),就可以把开关前后部分分开。打开时里面的零件会散乱,这不要紧,慢慢理清,或上网找相应照片,就可以一个个摆好。

用细水磨砂纸稍微打磨一下触点,然后用砂纸背面抛光,就可以安装了。

注意开关前面部分的拨动杆,必须固定在孔内(加硅脂或黄油)。

开关后面部分放在下面,开关前面部分在上面,对正位置后,双手同时一压,就好了。不放心,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不想换新的前提下这方法不错

网友A:
上次我也是这么应急的,自家的开关,要是换做给别人维修就建议买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也是这么应急的,自家的开关,要是换做给别人维修就建议买新的了

如果不是不方便,自家的开关也建议换新

网友:
自己加点硅脂就好用多了。可以十几年不换。

网友:
和楼主一样,东西坏了,一般都是先尝试动手修一修。

家里的浴霸,带灯、带排气扇。四个浴霸灯泡,分两组,原装的开关是这样的。照片是网上借来的。

这种开关,内部的黑色胶木部分,很容易老化碎裂。

终于有一天,非换不可了。

当时在家里的废物箱里只找到了一个旧的三路开关。于是把它换上了。

这个图,也是来自网上。

只有三路, 原先分为两组的四个浴霸灯泡,全部合并,受一个开关控制。

倒也没什么不便。就是担心那路的开关,275W x 4 ,  1.1 千瓦。可能负荷太重。

一天去买 LED 灯,见有四路开关。立即买了。回来换上。希望它能经久耐用。

我家卫生间很小,所以,这个开关,装在卫生间门外。

照片中最左边的,是燃气热水器的 启 / 停 按钮。
热水器在室外。
按钮的线引入室内。
并联 接了两个 游戏室里的游戏机上拆下的按钮。卫生间内外各一个。

网友:
应急可以,不过个人建议还是换新,这样处理完了未必耐用。

网友:
卫生间使用的开关应该是防水的,否则容易坏也不安全,只是早期的安装不合格,现在都使用防水的,防水带盖子的那种。愿意自己改造的做一个塑料带盖盒子罩在原来开关面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