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帖,“复刻”头戴收音机SRF-H2的电路失败,求教各位坛友

楼主(2022-10-05):
第一次做收音机电路,之前只在金工实习时组装过七管收音机。在网上搜索了一个电路还算简单的图。看评论对TA7792这款芯片的评价较高,于是准备其他元件在洞洞板上开整。我在网上买的是TA7792P,和原电路中的TA7792f只是封装不同吧。原电路中的立体声解码用的是1362FS,当时在网上没找到,所以用LA3361代替,功放我用了单通道的LM386(先放大一个声道)

LA3361的电路参考坛子里的图

飞线很多,而且用到转接板,杜邦线插头等等,一共三块板子,显得有些凌乱

最下面是电源板,一节3.7V18650锂电池 通过降压和升压模块分别供给TA7792P主电路1.35V电压,LA3361解码电路和功放模块5.5V电压。
几个可调电感我是在网上找人定制的,参考的是TA7792P的PDF资料。里面的MOS管我用的是2SK192
解码板
可调电容443BF四联薄膜

接电测试,打到FM 档,声音很细微,收不到台
打到AM档,声音变大变得嘈杂,拧动可调电容,声音响度有一个突然的变化,似乎有一点点收到台的迹象。

电路板上的元件连接检查过几遍,似乎没什么问题。电阻虽多,也是串并联的组合,且都用万用表测过组合后的组织,与原电路图上的差别不大,电容值也是差别不大。
上图从左到右,分别是L5、T1和T2的线圈示意,我不确定用的对不对。
L1我用了7T(匝)的空心小电感,L2是磁棒线圈,L3和L4我用了5T(匝 )的可调电感。
还有原电路图中SW1A和SW1B是合起来的一个6脚双挡开关吗,怎么感觉SW1B没什么用。
新人对无线电方面懂的不多,还请坛里的各位大佬帮我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接的线太长了。。。。。

嗯,这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平直是高频部分接线的最基本要求。在焊接前要自己先规划好大概的走线,特别是LC回路的连线必须就近连接。 ...

“各级单点接地”,没弄明白,望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能收台么?中频变压器连个谐振电容都没有,还是图纸有错?

你是说L5那一级吗,原图上没附加的电容

网友:
SONY SRF-H2效果确实很好,值得仿制。

网友:
t1谐振在455k,t2谐振在10.7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接的线太长了。。。。。

剪短了可变的线,也加了谐振电容,T1 加了180P,T2加了82P,还是收不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T2都没有谐振电容,T2那样是啥作用?你对照下标准电路看看吧。

加了谐振电容,还是没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剪短了可变的线,也加了谐振电容,T1 加了180P,T2加了82P,还是收不到台

可变电容和TA7792不应该分开成两块板子。

另外可变电容和天线线圈,振荡线圈需要匹配的(不同容量的可变电容,匹配的线圈绕线数据也不同),看你的可变电容体积较大,估计和电路图上的线圈参数不匹配。

建议别乱折腾了,先淘宝上花10多元买套收音机散件组装调试成功练练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