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打火机烙铁 (截图转贴)

楼主(2022-10-05):
取一段较粗的单芯铜线 前面绕几圈 下面用胶带绑在打火机上

点着打火机 火焰正好烧在铜圈里加热, 临时烙铁就成了。

网友:
这样做很有创意

网友:
    属于火烙铁的一种,跟过去的煤油灯烙铁煤球炉烙铁等如出一辙,在没有电烙铁的条件下,临时使用略胜于无。

网友:
打火机受不了吧,

网友:
注意,时间长了,会不安全!

网友:
只能是临时,焊一个点就要休息几分钟,

网友:
普通打火机不能长时间工作,中途一定要冷却一会

网友:
临时应个急还勉强可以。

网友A:
非常好的创意,临时焊一两个接头,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创意,临时焊一两个接头,绝对没问题。

谢老虎哥 加分,是转贴  特殊场合适用。

网友:
固定在打火机那端的铜线会不会把打火机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