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逆变电源求助

楼主(2022-10-05):
前几天修一车载逆变电源,24v/220v,后级输出坏,示波器测得后级驱动为方波,换上后级管子IRF840后在线测试管子阻值,其中两只场效应管ds间阻值一直在变化,有时候直接导通,另两只正常,拆下管子测量也是导通状态,必须关断一下,拆下管子测线路板阻值无穷大,搞不明白什么原因了,求指教,另外谁有这种逆变的电路图烦请发一张,现在可以逆变,直流输出电容电压220v,经后级输出测得是110v,裸板测试没加散热,带100w灯泡管子冰凉

网友:
请教你用什么表测的?

楼主:
普通数字表,你是说测这个方波的电压不准确吗?管子也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得

网友A:
说的糊里糊涂,让别人也糊里糊涂,想说点什么也是狐狸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糊里糊涂,让别人也糊里糊涂,想说点什么也是狐狸糊涂。

好吧,先说一部分,IRF840场效应管测量正常,板子测量无短路,装到板子上后管子sd极短路(在路测试),再将管子拆下来测还是短路(实际是导通了),想问一下为啥在没通电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情况,另一路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检测MOS管就用RX10K档一量就会导通,好的管子可以通好几个小时没问题。短路一下放了电就截止了。这个是 ...

一模一样的两组,另一组就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模一样的两组,另一组就没事

看看栅极对地的电阻也许就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