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杯垫电路分享加故障修理咨询

楼主(2022-10-05):
一款智能保温杯垫,
做工和性能还不错,
轻触设计(用杯子轻触就可以)
有两档:保温(蓝灯)和加热(红灯)
长时间不用自动断电。

因这两天故障,
网上搜索电路不着,
拆开手工抄了一下,
现分享给大家。

其实,
主要目的是咨询一下如何修理
故障现象是:
现在只可以保温(蓝灯亮),
轻触到加热档(红灯亮),
加热仅工作不到1分钟就自动断电,
保温档则可以长时间正常工作,
个人认为PTC是好的,
小单片机也是好的。

网友A:
肯定前面0.47uf容量小了,阻容降压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前面0.47uf容量小了,阻容降压通病

真的很厉害,
我也查出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直接用5V供电就正常了,
我还正想是齐纳管的问题呢?

这个电容看起来挺高级的,
我手头上也没有现成的高压电容,
换多大的合适?
并且大了恐怕也装不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很厉害,
我也查出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直接用5V供电就正常了,

换250VAC 1uF X2电容。

不要用400V或630V电容,耐压太低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250VAC 1uF X2电容。

不要用400V或630V电容,耐压太低用不住。

意思是两个250VAC 1uF 串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250VAC 1uF X2电容。

不要用400V或630V电容,耐压太低用不住。

图中的已经是275VAC的电容。

以前我也以为是电容耐压不够高,会抵御不住电压尖峰而击穿薄膜,日积月累之下令容量下降而引发故障。而且有电子手册介绍了薄膜电容的这种自愈机理。

但我近年对此有怀疑,特意做了一个对比试验,用双向tvs管做电压箝位保护,与没保护的降压电容做对比。连续通电超1年后,用电桥复测,2个降压电容的容量都下降了约4%,其中有保护的,下降程度还稍大一些。见附图。

及后,我查看了电容行业的论文,发现这种薄膜电容容量下降,主要是电容制造方面的问题引发,好像是渗进湿气多,容量下降就快。也就是说,楼主这样的故障,源头是降压电容本身的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的已经是275VAC的电容。

以前我也以为是电容耐压不够高,会抵御不住电压尖峰而击穿薄膜,日积月累 ...

我手头有一个400V 2.2uF的电容,
临时代换上行不行?
如果有极性的话,
22Ω串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一个400V 2.2uF的电容,
临时代换上行不行?
如果有极性的话,

可以去试试。

方法是:换上后,开机十分钟左右,拔下电源插头,立即手摸那只稳压二极管。如果能停留10秒钟,那就没问题了。

因为你换容量大的电容,稳压二极管要承受更大的工作电流。其他器件工作状况则基本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试试。

方法是:换上后,开机十分钟左右,拔下电源插头,立即手摸那只稳压二极管。如果能停留10 ...

还是不要试了。

电流至少增大100mA,也就是稳压二极管要多承受0.5w功耗。你pcb上的稳压二极管是承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要试了。

电流至少增大100mA,也就是稳压二极管要多承受0.5w功耗。你pcb上的稳压二极管是承受不 ...

没有那么多吧?
1uF 30mA, 2.2uF应该比原来0.47uF不到50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多吧?
1uF 30mA, 2.2uF应该比原来0.47uF不到50mA

我记得1u大约60mA。现在懒得算,即使是按你计算的,你pcb上的稳压二极管也承受不了。

一般而言,1w的稳压管适合用于1/3w及以下的功耗。按你算的增加电流后,就要用1w的管子,而那pcb上的管子大概率是0.5w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1u大约60mA。现在懒得算,即使是按你计算的,你pcb上的稳压二极管也承受不了。

一般而言,1w的 ...

好的,先不试了,
我已经下单了几个高压电容。

如果不考虑稳压管的功耗,
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没有问题吗?
还有,22Ω处串二极管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D:
看来楼主缺电桥,要不你自己做一个?
交流降压电容,不能用电解电容代替的吧!估计会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缺电桥,要不你自己做一个?
交流降压电容,不能用电解电容代替的吧!估计会炸吧!

不是缺电桥,
现成的板子,
改动不能太大。

另外,
也是找问题学习一下,
我已经买了高压电容,
不准备改了。

网友D:
有电桥,就测一下就知道这个电容有没有问题了。怎么想用电解电容的?

这个电容工作在交流状态,再串二极管变成直流了,不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电桥,就测一下就知道这个电容有没有问题了。怎么想用电解电容的?

这个电容工作在交流状态,再串二极 ...

前面说了,
这个降压电容已经确定有问题了,
用直流供电也证明了后面电路正常工作。

要换这个降压电容,
现在手头上只有一个2.2uF/400V的高压电容,
所以想着临时代用一下。

在22Ω处串接一个二极管,
我想着可以只让半周经过降压电容,
这样是不是可以解决极性的问题,
现在是纯探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两个250VAC 1uF 串联?

不是,而是250V的X电容耐压要比630V电容高得多,更不要说400V电容这种垃圾了。

阻容降压做过几次,630V的根本就用不住,一年半载的容量就下降得厉害,估计是内部金属箔局部断路。当然也可能是开关抖动可能在电容两端电压叠加双倍电压,因为开关不频繁的应用630V电容相对来说就能用得住。

X电容是安规电容,上面标注的250VAC、275VAC指的是允许使用的线路电压,实际耐压远远超过630V电容,上面说的630V用不住,换成250V立马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而是250V的X电容耐压要比630V电容高得多,更不要说400V电容这种垃圾了。

阻容降压做过几次,630 ...

明白了,谢谢,
难得的经验之谈,
不过用0.47uF/250V的就可以了,
2uF的电流过大,
稳压管承受不住。

不过,
您细看3楼的实物,
用的就是275V的,
不知是不是您说的安规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面说了,
这个降压电容已经确定有问题了,
用直流供电也证明了后面电路正常工作。

串联二极管就是整流成直流了,直流只会给电容充电,没有放电回路,负载工作不了。

网友:
用直流供电也证明了后面电路正常工作。但你没有测这个电容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容量是多少,D值是多少?
电容右边2个二极管,方向不同,提供正半周恒负半周的通路,你再串二极管,那电容就充满直流电了,还能交流降压吗?我估计不行,要不你用电脑仿真一下,看看行不行!

安规电容,分X,Y

安规电容是指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的安全电容器。安规电容通常只用于抗干扰电路中的滤波作用。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干扰起滤波作用。出于安全考虑和EMC考虑,一般在电源入口建议加上安规电容。

安规电容分为x 型和y 型。交流电源输入分为3 个端子:火线L/零线N/地线G,(L=Line,N=Neutral, G=Ground)。跨于“L-N”之间,即“火线-零线”之间的是X 电容;跨于“L-G/N-G”之间,即“火线-地线 或 零线-地线”之间的是Y 电容。火线与零线之间接个电容就像是“X”,而火线与地线之间接个电容像个“Y”,这些都不是按什么材质来分的。
X电容:由于这个电容连接的位置也比较关键,同样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X电容同样也属于安全电容之一。根据实际需要,X电容的容值允许比Y电容的容值大,但此时必须在X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安全电阻,用于防止电源线拔插时,由于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时间带电。安全标准规定,当正在工作之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30%。
作为安全电容之一的X电容,也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X电容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2000V以上,使用的时候不要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通常,X电容多选用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这种类型的电容,体积较大,但其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
Y电容:这两个Y电容连接的位置比较关键,必须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 以防引起电子设备漏电或机壳带电,容易危及人身安全及生命。它们都属于安全电容,从而要求电容值不能偏大,而耐压必须较高。一般情况下,工作在亚热带的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7mA;工作在温带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35mA。因此,Y电容的总容量一般都不能超过4700PF(472)。
Y电容的电容量必须受到限制,从而达到控制在额定频率及额定电压作用下,流过它的漏电流的大小和对系统EMC性能影响的目的。GJB151规定Y电容的容量应不大于0.1uF。Y电容除符合相应的电网电压耐压外,还要求这种电容器在电气和机械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极端恶劣环境条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Y电容的耐压性能对保护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指出:作为安全电容的Y电容,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Y电容外观多为橙色或蓝色,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如UL、CSA等标识)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然而,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5000V以上。 必须强调,Y电容不得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1]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联二极管就是整流成直流了,直流只会给电容充电,没有放电回路,负载工作不了。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直流供电也证明了后面电路正常工作。但你没有测这个电容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容量是多少,D值是多少?
电 ...

电容只有150nF了
谢谢提供信息,
已经下单了。

X、Y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只有150nF了
谢谢提供信息,
已经下单了。

Y电容那个位置非常关键,看电路图,Y电容如果短路真的会死人的,所以要求极其严格,失效模式只能是开路。但是Y电容容量有限,阻容降压的场合,你买不到容量合适的。

网友D:
1.安规电容x1和x2的区别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它包括X电容和Y电容两种类型,x电容是跨接在电力线两线(L-N)之间的电容,一般选用金属薄膜电容;Y电容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一般X电容是uF级,Y电容是nF级。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1、X1和X2电容作用一样。

这两种电容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用来抑制电源电磁干扰,一般安装到电源火线与零线之间,而且起到的作用都是差模滤波,所以从作用来讲,X1和X2电容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2、两者唯一区别就是耐压值高低。

可以这样理解,X1电容耐电压更高,在一些更高电压的电路中要使用X1安规电容,X1 >2.5kV ≤4.0kV ; X2 ≤2.5kV。可以看出,X1电容的耐值明显要比X2电容高。

安规电容x1和x2的区别

2.安规电容y1 y2区别

1、脚距不同

Y1电容脚距大,通常Y1电容的脚距是10MM, Y2电容的脚距是7.5MM。

2、耐压不同

Y1电容耐压高,Y1额定电压是400VAC耐压4000VAC;Y2额定电压为250VAC耐压到2600VAC。

3、绝缘不同

两者绝缘类型不同,Y1电容属于双重绝缘或者说加强绝缘;Y2电容属于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4、使用不同

两者使用场合不同,Y1电容用于跨接一二次侧;Y2电容用于跨接次侧对保护大地即FG线;

5、体积不同

同容量体积不同,容量相同的情况下,Y1电容体积要比Y2电容适当大-点。

安规电容y1 y2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安规电容x1和x2的区别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

又涨知识了,谢谢你的详细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直流供电也证明了后面电路正常工作。但你没有测这个电容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容量是多少,D值是多少?
电 ...

谢谢详细解答。
要是早知道这些就好了,
昨天下单时,
总是找耐压400V的,
看到有安规的,
只标275V,
果断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Y电容那个位置非常关键,看电路图,Y电容如果短路真的会死人的,所以要求极其严格,失效模式只能是开路。 ...

好的,明白了。
看到早先您说的1uF X2,
我还以为是两个1uF串联提高耐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
看到早先您说的1uF X2,
我还以为是两个1uF串联提高耐压呢

X2是安规等级。你原机子用的就是X2等级的275VAC电容(至少电容标识是这样)

bis看走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2是安规等级。你原机子用的就是X2等级的275VAC电容(至少电容标识是这样)

bis看走眼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下的单子,
有两种CBB的400V的,
一种安规275V的
仔细看了一下,
安规275V的要贵一些,
差不多要贵一倍,
10只,3.6元(15mm脚距的)。

猛然想起,
您的那个ESR表,
好像有个大电容,
1uF400V的,
不知那个大约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下的单子,
有两种CBB的400V的,
一种安规275V的

我第一块自制esr表是用wima红色大体积的 mkp10的,几块钱一只。

后来发现对这电容的要求不高,后面的esr表就用国产的廉价货,很便宜,价钱忘了。

ps:

1、测这些电容好坏,我都是用esr表来测,不用拆下来,一测一个准。用电桥,不拆下来测应该也行。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不拆下来测,不知道行不行,我没试过。

2、如果是电风扇的启动电容,不拆下来,esr表一样可以测出好坏。电桥不一定行,数字万用表电容档估计肯定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一个400V 2.2uF的电容,
临时代换上行不行?
如果有极性的话,

0.47μf的电容器,用2.2μf的替代,其控制回路的电流会增加约5倍,不知稳压管是否能承受,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0.47μf的电容器,用2.2μf的替代,其控制回路的电流会增加约5倍,不知稳压管是否能承受,慎用。

谢谢回复提醒,
我已经下单买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块自制esr表是用wima红色大体积的 mkp10的,几块钱一只。

后来发现对这电容的要求不高,后面的e ...

我昨天下单的时候,
看到红色威马了,
据称是发烧级音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