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凉了没事照图学组装一块测量LM339芯片的测试板

楼主(2022-10-05):
制作器材:
电烙铁一把
焊锡丝一段
镊子,剪刀,壁纸刀,各一把
指针万用表 KT7244

一块闲置电路板
一只按键开关
四个电阻2KΩ(找不到相同的阻值器件,就用了8只1KΩ的小电阻)
两个电阻10KΩ
四个发光二极管

在维修电磁炉的过程中,往往要判断339的好坏来确定故障部位,常用的方法就是把339从板子上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各脚对地脚的正反向电阻来判断好坏,非常的麻烦而且可靠性也不高。因此,我根据LM339的性能,用万用板搭接了一个339的测试电路,感觉比较方便也很可靠;现介绍给大家,望能给大伙在维修带来方便。电路如下:
使用时我们把拆下的339插在测试板的管座上面,接通电源(符合片子的电压都可以)四只发光二极管D1-D4发光;当按下SW2时339的同相端的电位大于反相端,电路翻转输出高电平,发光二极管熄灭。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四只比较器的翻转情况,进而就可以掌握339的好坏

LM339

LM339

测试板

测试板

测试板

测试板

网友A:
一看339就知道修电磁炉,现在新式电磁炉不用339了。技术进步的让人越来越来不知道底层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339就知道修电磁炉,现在新式电磁炉不用339了。技术进步的让人越来越来不知道底层的东西了。

遇到高手了,一看芯片,就知道我是修电磁炉的,我是无线电爱好者,班门弄斧,瞎捣鼓吧,你好朋友,很高兴认识你,现在最近流行的都是什么芯片了,是否可以介绍几款呢?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遇到高手了,一看芯片,就知道我是修电磁炉的,我是无线电爱好者,班门弄斧,瞎捣鼓吧,你好朋友,很高兴 ...

我也不是什么高手,只是头几个月,修过自己的电磁炉,所以知道些。现在新式的,各种过压同步等信号经过取样检测后都直接交给单片机用程序处理了。但一些老电磁炉还用339,你这样想法很好,但是最好是不用拆下芯片,直接外接高低电位,看看输出,就能判断339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什么高手,只是头几个月,修过自己的电磁炉,所以知道些。现在新式的,各种过压同步等信号经过取 ...

你也厉害了哈,自己维修,不错,不错,成就感在心里美了一下,哦,不用拆下来测试啊,好的,谢谢友友爱心指导

网友B:
哈哈哈!我也是第一时间就想到是修电磁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也是第一时间就想到是修电磁炉用的

谢谢友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