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修复二战时期的高阻耳机

楼主(2022-10-05):
转载网络上的视频,国外网友修复二战时期的高阻耳机,这耳机用来听矿石收音机一定很不错

网友:
Telefunken组,导磁的振膜夹在一个可以前后调节的耳机膜盖上,可以调节到最接近而又不吸死,从而让电感量最大,同时磁滞损耗和铜损同时减少,效率达到这种虽然机电效率并不理想的结构的最高状态。

该结构在德系同年代中比较普遍,属于是先进结构,在古老的矿石收音机书籍里,也特别记载这种“德律风根”耳机效率最高,但是它是“洋货”,不好弄。

本耳机在矿坛专著《经典矿石机鉴赏与现代矿石机制作》的【器材篇】有介绍。

网友:
应该叫翻新,里面因为密封比较新净,估计线圈都还能用,有视频作者这套工具不如重新加工制作一副。

网友A:
磁铁在哪里啦??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铁在哪里啦??没有看明白

  看明白了。U 型铁是磁钢

网友:
设备齐全,手工了得!真的是化腐朽为神奇!

网友:
这个修复技术十分专业,看完后增长了不少知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技术牛皮克拉斯

网友:
老外的工具真齐全,手艺强。

网友:
论工具的重要性!!!

网友:
我有几副这种耳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磁性减弱的情况,需要重新充磁。因为时间太久了!应该是有80-100岁了。充磁后灵敏度应该是才能恢复。这个磁铁的磁性大小对灵敏度影响有多大影响?应该不是越强越好,有适度的强度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