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2卡摄像机故障

楼主(2022-10-05):
松下p2卡203摄像机不能录,放,是什么故障?那位大神能提示一下吗?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毛病,可能是走带机构的毛病,可能是磁鼓的毛病,可能是励磁电路的毛病,可能是伺服电路的毛病,可能是录放电路的毛病,可能是转换开关的毛病,可能是通道组件的毛病,可能是------,请仔细检查!

楼主:
CANNOT  PlAY  CLⅠP ERROR。出现这组英文

楼主:
电源可能有故障,能播放带子,无图象有声音,P2卡能格式化,但显示暂停不能录放

楼主:
強行按录像按钮跳出警告机器将自动关闭。

楼主:
请矿坛大神继续指教,谢谢纳米电容。

楼主:
液晶屏幕能显示,莱单都能显示,能推,拉。

网友:
CANNOT  PlAY  CLⅠP ERROR(无法使用 CLI.P 错误)。

楼主:
那位大神能补充点?

网友:
换张卡试试,试试就试试

网友:
刚刚想起来,这个机器需要固件升级,否则有些大容量的卡不识别或者不能读写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抬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