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灯丝接地请教

楼主(2022-10-05):
6请教各位老师,电源牛灯丝如果是3.15-0-3.15中间抽头接地。那如果直接6.3V输出,其中一根线是否需要接地?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了,如果有交流声,就要绕组接地,如果没有中间抽头,可以采用一端接地,但是要注意,直热式电子管是不能采用一端接地的,直热式电子管,灯丝绕组又没有抽头时可以采用平衡电阻法接地,具体可以百度

网友:
灯丝绕组要接地,如果没有中心抽头的可一端接地,也可以用两个阻值一样的电阻跨接在灯丝两段,中心捷地。

网友:
您要分清一个情况。
就是阴极与灯丝之间的电压。
对于普通的共阴极电路,灯丝一端接地没问题 (实际上,我后来装机把前级管灯丝接到功率管的阴极,这样灯丝电压比阴极电压高十几V,抑制灯丝与阴极之间的杂散漏电,减少噪声)。但是阴极输出器,就不能灯丝直接接地了,因为阴极输出器对“地”有一个较高(很高)的直流电压,如果灯丝直接接地,有可能阴极与灯丝直接击穿;这就需要给灯丝抬高一个直流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