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电脑的电源拆下后单独使用,绿线这么办?

楼主(2022-10-05):
电源输出的绿线好像是启动作用的,那么,绿线与黑色的地线应该常态的连接在一起呢?还是只需要触碰一下就可以开机了,并且维持开机状态?

网友A:
黑,绿线短路才能打开电源。一旦断开,电源随之就断开了。楼上说得好,做个电源开关就能控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微机开机时,电源的开关不是常闭,只是短接一下,

电脑主板上有默认的逻辑开机电路
短通一下时,主板开机电路能将电源过来的PS-ON开机线对地短路,从而实现遥控电源开机
再长通几秒,好像是4秒以上时,主板上的开机电路会将电源过来的PS-ON开机线对地短路状态解除,从而实现遥控电源关机

补充内容 (2022-11-27 11:10):
注意:开机逻辑是基于主机上接到主板的电源开关,因为该开关不是常闭的,所以需要主板机开机逻辑电路支持才能实现开机和关机。

网友D:
刚开做个电源开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开做个电源开关呀!

什么意思?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绿线短路才能打开电源。一旦断开,电源随之就断开了。楼上说得好,做个电源开关就能控制了。

明白了,谢谢各位,直接插拔电源插头也可以吧?不会伤害电源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直接插拔电源插头也可以吧?不会伤害电源吧?

如果临时用用,绿与地(黑)连在一起,不用管它,直接插拔电源插头就行,不会伤害电源。如果你是经常插着电源插头用这电源,当然最好是接个开关来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直接插拔电源插头也可以吧?不会伤害电源吧?

绿线可以一直接黑线,不管它。电源接通就有输出,随意可以断开或接通,对电源无影响,它内部有完善的保护电路。
我改过几个,从来没坏过。

网友G:
这个东东可能合适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东可能合适你用。

是不是只有一个5V输出?看介绍电源,好像有两个5V输出,一个大电流的,一个小些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绿线可以一直接黑线,不管它。电源接通就有输出,随意可以断开或接通,对电源无影响,它内部有完善的保护 ...

好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临时用用,绿与地(黑)连在一起,不用管它,直接插拔电源插头就行,不会伤害电源。如果你是经常插着 ...

明白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有一个5V输出?看介绍电源,好像有两个5V输出,一个大电流的,一个小些电流的,

ATX电源除了主电源的正5V(输出可达20以上),还有一个辅助电源的+5VSB(但输出电流不大),这个电压插上电源线后就存在,不受power on控制(绿色线),主要是供启动电路等使用,在20pin或24pin输出插头上的紫色线(2根黄色12v旁)就是这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ATX电源除了主电源的正5V(输出可达20以上),还有一个辅助电源的+5VSB(但输出电流不大),这个电压插上 ...

也就是说紫色线输出的5V是不需要绿线连接开机,自己一直是有输出的吗?我有两个电源,一个紫色线输出是5V2A,一个紫色线输出是5V4A,在不连接绿色线不开机的情况下,这紫色线就有输出5V2A或者5V4A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紫色线输出的5V是不需要绿线连接开机,自己一直是有输出的吗?我有两个电源,一个紫色线输出是5V ...

只要不是虚标,可以这么认为。

不过,5Vsb2A的见多了,4A的的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不是虚标,可以这么认为。

不过,5Vsb2A的见多了,4A的的少见。

我的一个老机子上的是5V2A,另一个戴尔的是5V4A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紫色线输出的5V是不需要绿线连接开机,自己一直是有输出的吗?我有两个电源,一个紫色线输出是5V ...

ATX电源的辅助电源5Vsb原来是给电脑内部待机部件使用,负载比较稳定,但电路的保护功能可能不够主电路的保护功能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H:
ATX电源的辅助电源5Vsb原来是给电脑内部待机部件使用,负载比较稳定,但电路的保护功能可能不够主电路的 ...

给手机充电应该可以吧?我的充电头是5V1A的有点小,想用个5V2A或者5V4A的,

网友:
手机充电肯定无问题,如果不嫌体积大的话。
尝试在某宝搜“开关电源裸板”或某鱼搜“手机充电器”,会有更多的选择。

楼主:
刚才用电脑的电源给充电宝充电,结果不成功,比垃圾手机充电器的速度还慢,无论是紫色线还是红色线,都一样,远不如手机自带的5V1A充电器,只是使用这个手机充电器给充电宝充电,手机充电器会明显发热,怕烧坏了,想用电脑的大功率充电,结果失败,为什么呢?

网友:
做电源充电 还要注意恒流

网友J:
充电慢应该是USB的D-,D+没有短接的原因!不接D—D+最大应该只有400毫安的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充电慢应该是USB的D-,D+没有短接的原因!不接D—D+最大应该只有400毫安的充电电流!

短接是什么意思?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是什么意思?求教?

就是要把USB中间的两根线(D-,D+)接在一起!系统才能启动充电模式!悬空的时候!只有400毫安左右的充电电流!你试试

网友:
现在手机快充,是有充电协议的,简单接上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黑,绿线短路才能打开电源。一旦断开,电源随之就断开了。楼上说得好,做个电源开关就能控制了。

微机开机时,电源的开关不是常闭,只是短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微机开机时,电源的开关不是常闭,只是短接一下,

请看看楼主问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微机开机时,电源的开关不是常闭,只是短接一下,

那是因为电脑主板有开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是因为电脑主板有开机电路。

谢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看看楼主问的是什么问题?

谢 谢 解 惑

网友:
哪个是主电流,哪个副助电流?颜色、粗细一样!

网友:
牛中国,,正解,正确。

楼主(2022-11-27):
引用 网友B:
电脑主板上有默认的逻辑开机电路
短通一下时,主板开机电路能将电源过来的PS-ON开机线对地短路,从而实 ...

你的意思是不是绿线短时间接地线后就开机了,如果绿线长时间接地线就又关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绿线短时间接地线后就开机了,如果绿线长时间接地线就又关机了?

电源开关连接在主板上的开机电路上,这才有这个开机逻辑功能,主板上的开机电路,能控制PC电源上辅助电源提供的绿线电平高低,来向PC电源发送是否启动主电源的信号,如果绿线电平被主板的开机电路拉低,就能启动PC电源里的主电源给主板提供开机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源开关连接在主板上的开机电路上,这才有这个开机逻辑功能,主板上的开机电路,能控制PC电源上辅助电 ...

如果脱离主板控制,那只要把绿线和旁边的黑色(GND)对地短接,拉低电平就能启动主电源,断开就能关闭主电源,当然不是所有的PC电源都是绿线,市场上有些PC电源用的是清一色的线,还是要按标准插座的线序位置来判断是不是启动线(PS-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脱离主板控制,那只要把绿线和旁边的黑色(GND)对地短接,拉低电平就能启动主电源,断开就能关闭主 ...

想要使用拆下的开关电源,就要绿线一直连接着黑线,是吧?电脑的开关电源功率很足,电流大,选3.3V的给两节串联的镍氢电池充电应该合适吧?电池是A型1900mAh的,

楼主:
这个的电压表有点大,电流表有点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电压表有点大,电流表有点小

后图已换成30V的了。电流表只有5A的了。

楼主:
这种现成的插线接线板,是自带绿线接地的吗?

网友:
你想到的卖家早就想到了。左上角有开机拨动开机开关。

网友L:
ATX电源用在车机上面还不错直接短接黑绿线噪音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L:
ATX电源用在车机上面还不错直接短接黑绿线噪音也小

开关电源可以用在车机收音机上吗?干扰吗?

网友:
回46楼我只听FM没有任何干扰用的航嘉或者全汉的品牌闲置电源大厂的有EMI电路而且是2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