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刻录光盘的容量有大于4.7G的吗?

楼主(2022-10-06):
想刻录个ghost光盘,系统提示刻录文件略大于光盘容量,故有此疑问,现在科技发展的快,刻录光盘的容量是不是也突破了4.7G?

网友A:
楼主问光盘容量,都在扯啥u盘,我来回答吧,DVD刻录碟常见有两种,一种常见的4.7G单面单层刻录碟,还有一种也常见的单面双层DVD刻录碟容量我记得是7.8G,极限刻录也能突破8G,这两种碟都能被普通DVD机和DVD刻录机识别,至于还有人讲蓝光,算了吧,就算刻了蓝光,这光驱没几个人的电脑有

网友:
用16gu盘,刷成多启动盘,可u盘启动、光盘启动。因有些老主板不认U盘。光盘启动所有主板都认。

网友:
4G!!
没听说过蓝光刻录盘吗

好像最高是200G 1片

网友B:
另外还有为长期存放数据的mdisk,一般称作石头质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8.4G的了,不然系统盘放不下的

上淘宝上看了看,还真有呢,好几年没关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8G 与16GU盘也可以做系统盘的,我自己是用128G做的

刻录这类光盘对刻录机有没有特殊要求?
普通DVD光驱也认这类光盘吗?

网友:
现在的DVD光盘 有单面多层的 还有双面双层的 如果算上BD蓝光光盘就是最少25GB起步 最高200GB

网友D:
N年前我是刻了很多光盘,那时候硬盘贵。
现在的U盘,SSD,硬盘价格下来了,基本都不刻了。
GHOST系统还是用U盘方便,现在的主板也都支持U盘启动了,U盘装个PE系统,再把镜像文件放进去。

网友:
现在大都用U盘安装系统的。新机器根本没光驱

楼主:
引用 网友D:
N年前我是刻了很多光盘,那时候硬盘贵。
现在的U盘,SSD,硬盘价格下来了,基本都不刻了。
GHOST系统还是 ...

也有U盘,弄成了大毛桃;

网友:
以前就有,称为D9盘,也就是9G,D5是5G,DVD光驱都能识别

网友:
和U盘比,光盘又落伍了,近似当年1.44M的软盘对CD光盘。

网友:
现在确实是用U盘方便,装系统还是用U盘好,有些重要的资料存档可以用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光盘容量,都在扯啥u盘,我来回答吧,DVD刻录碟常见有两种,一种常见的4.7G单面单层刻录碟,还有一种 ...

扯u盘的都是专家和行家;

网友:
别折腾了,当真要活到老学到老?
紧学都赶不上技术进步。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愉悦自己。就事论事不如找一个淘汰的U盘解决眼下的小事

网友:
建议用U盘做系统盘。一是容量大,必要的话可以在盘上放多个系统。第二U盘的速度优于光盘的速度。第三需要更换安装盘的镜像文件或者版本比用光盘方便。
安装系统建议用纯净版,否则问题比较多,当然需要找相关硬件的驱动比较麻烦,但是一次安装完成后可以做一个系统镜像文件,下次重新安装可以用这个系统镜像文件复制安装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扯u盘的都是专家和行家;

提醒一下:现在的双层DVD质量不怎么放心,我拿几个品牌的双层盘测试过,有Sony、麦斯威尔、清华同方,刻录时比较顺利,但是读取资料时,很容易报错……测试了几次后放弃了这种单面双层DVD,超过4G要么刻2张DVD,要么用移动HDD、U盘存储(在提醒:U盘临时过渡可用,长时间储存超级不保险!谨慎……因为现在的U盘越来越垃圾)。如果是大的单个文件,也可以用Winrar先做分卷压缩,切割成4G一个的分卷后再刻录……

网友:
现在的电脑都没有光驱了,这个没什么实际意义的

网友:
双面DVD的普及性貌似一般,DVD机一般都能认,但是你拿来做系统的话,一般都是给电脑光驱用了,联想戴尔之流的办公机自带的光驱也认不了双面DVD

网友:
印象中零四五年时,一款LG的DVD宣传单介绍双面双层最大16G,快二十年了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

网友:
光盘的类型比较多,但是近些年发展比较缓慢了。
针对于DVD,现在常用的是DVD单面单层和DVD单面双层,也就是常说的D5和D9。单面单层的可刻录DVD以DVD+R来说,标称容量4.7GB,实际可用4.38G,DVD-R略有差异可以忽略;单面双层的,DVD+R DL和DVD-R DL容量都是略小于2×4.7GB,也就是说实际容量略小于8.76GB。实际用的时候可能会有略微的差异,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不讨论。

至于说更大容量的DVD,我记得曾经有报道过双面单层和双面双层的,但是没见过实物。估计现在这个年代也买不到了,而且使用的话得翻面,不方便。

如果DVD容量满足不了了,现在实用的就是蓝光光盘,也就是BD,BD单面单层的标称容量是25GB,实际23GB多一点。蓝光的细节标准比较多,我也不是很掌握,知道的大概有BD-R(25G)、BD-R DL(50G)、BD-R XL(100G/128G)等等。

网友:
还用光盘啊,光驱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
普及一下吧,DVD光盘刻录系统只能用镜像刻录,至于DVD9等格式是不能用的,光盘容量最大4.7G,但是可以刻录两张,类似于上下集的样子。不过目前装系统最方便的办法是用U盘,找一个16G的U盘,用友碟通等软件将镜像装入U盘,开机选U盘启动即可。其实质还是用U盘模拟光盘。现在装系统有个老毛桃程序非常方便,缺点是带一些你不想要的额外程序。

网友(2023-11-21):
没有大于4.7G的刻录盘

网友:
4.7G通用性最高,D9还没怎么流行就被蓝光取代了,蓝光卖得太贵,硬盘和U盘闪存这时的价格又降下来了,家用游戏机的游戏转向数字版,也就电影用用了。真要用DVD启动,这个还真有难度,没几台电脑还带DVD的,笔记本都开始取消光驱设置了,当然还是有很多人用蓝光或DVD来备份的影片,游戏包,素材等等,毕竟机械硬盘也不怎么保险,更别说不知道哪天就倒闭的云盘,还是光盘的保存期长

网友:
用三菱双层的那种可以

网友:
蓝光光盘比较大

网友:
何必如此!你只要把电脑的虚拟内存取消,取消后再进行做ghost影像文件和刻录,这样一般都不会刻录不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有为长期存放数据的mdisk,一般称作石头质光盘

有为长期存放数据的mdisk,一般称作石头质光盘

石头质光盘是学名吗?
单碟容量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