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不懂就问:小牛N1充电器维修请教

楼主(2022-10-06):
2017年入手小牛N1,然后着魔了前前后后一共买了三辆N1.遇到车辆各种问题也都能自己解决了,就是充电器爱坏,线断了可以自己接一下。
一共有好几个充电器都是插上电就是红灯状态,充不了电状态,由于输出端口损坏导致接入电池时候正负极接反了,现在发现充电器电路板输出端2个R100电阻烧毁。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有没有可能其他元器件也有问题,或者需要怎么测量?拆了两个充电器都发现明显的输出端R100电阻烧毁,更换后一个充电器能正常转绿灯,另外一个不能正常转绿灯,但是输出电压都正常。请各位维修大佬帮忙分析下怎么测量,感谢。

输出端LM2902芯片

输出端LM2902芯片

充电器背面图

充电器背面图

充电器正面图

充电器正面图

上面换完R100好了,下面指示灯不变绿灯

上面换完R100好了,下面指示灯不变绿灯

网友A:
我好奇的是楼主怎么做到多年不登录不忘记账号密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的是楼主怎么做到多年不登录不忘记账号密码的?

哈哈,忘记密码,然后重置

楼主:
大佬们来帮我看看,给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