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电容,漏感与绝缘纸的疑惑

楼主(2022-10-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版好!
       我理解为:垫纸的厚薄及材质是改变分布电容大小的主要因素,分布电容的大小与漏感有 ...

分布电容和漏感 都跟绕组结构和材料有关。只不过 漏感主要受绕组结构影响比较大,分布电容同时受绕组结构与材料的影响都大。
所以我在回帖时反复说,不要给输出牛浸漆。本来挺好的输出牛,浸漆了就满完。绝缘漆会大幅度增加分布电容。
但是分布电容跟漏感 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必然联系,只不过二者会互相牵扯,减小漏感往往会增大分布电容。
使二者同时减小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减少绕组匝数 但这样又会使电感量严重不足,为了弥补电感量,人们就会找磁导率更高的铁芯。可是铁芯的磁导率高,意味着耐磁通饱和度低。如此陷入了负面的循环

网友:
两个方向,漏感小分布电容大,适合三极管。漏感大分布电容小,适合多极管。两者都小适合土豪

网友:
不单是绝缘纸 用尼龙骨架 也会增加分布电容

网友:
于此引申一个问题,骨架的厚度有什么讲究吗?用0.5mm的和用1.5mm相差不少啊,

网友:
2楼说的非常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没表述明白,我是相同数据,相同材料及片子,相同绕法,仅是普通绝缘纸和电容纸而产生的偏差, ...

要看你测量漏感的方法了,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电容会起作用的,普通绝缘纸和电容纸的介电常数是不一样的,我猜普通绝缘纸漏感小对吧?电容纸只能绕电源变压器。

网友:
稍微撒点点冷水。
您用这种电感电容表来测漏感,不具有参考性。
首先这种表是 震荡计数原理,测试过小、过大的电感、就不怎么准。其次,漏感理论上是在频率10KHz的条件下测试的。这两条您用这种表都无法满足。基于不准确测量得出的结果,没有实际意义。
  漏感请使用 正式的LRC电桥,选择频率10KHZ测量 。舍此无法。

网友:
减小漏感无非就是初次级多夹。在下浅薄认为,不改变绕法就不改变漏感,对楼主的测试结果存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陈老师您判断不对,反了。日产旧电容纸(洗净晾干的)极薄极牢,我是试试作个比较的。

那就是说垫纸厚度是不同的唠...,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了。

网友:
好吧
我之前发现27厂的cb-2-4输出牛漏感也挺大的,可是音质方面,貌似也得到群众认可
是否不用太钻牛角尖,我觉得你的输出牛漏感够小的

网友:
一切一切都会反应在频响上,测频响是最靠谱的方法。

网友:
看了楼主的陈述,我感觉漏感减小的原因是,电容纸很薄,线间距离减小,增大了耦合,所以漏感也会减小,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垫纸,漏感会更小。但是,分布电容会加大。
另外,楼主的电桥肯定有10K频率档,测量音频输出牛的电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别怀疑,我是有一说一之人,贴子没瞎扯。就是只有绝缘纸的变化。自用的不作假。

绝缘纸的变化 会对分布电容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当然了其实也会很小的影响漏感。
我在上面回帖中说了,您用的这种电感电容表 是震荡计数原理来测量电容电感量的。分布电容的变化对此种仪表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测试结果表面上看是漏感有明显区别,但是它背后的原因您看不见。 “被窝里摸吊”,至少你知道摸的是吊,能摸到。但是盲人摸象,几个人加一块也不知道摸的是啥

  硬件条件的不足谁都会有。要么就索性躺平摆烂,自娱自乐。既然想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就应该主动去规划改善硬件的不足。

网友B:
所以,按海版的就能得出一个结论:

选用低阻管配低阻牛,加大铁芯以减少匝数。

普通推挽的四分之一阻抗,还是自耦,为啥很少见到人用呢?

以前是多路电源整流滤波麻烦,现在来讲根本不是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按海版的就能得出一个结论:

选用低阻管配低阻牛,加大铁芯以减少匝数。

阴极推挽输出,自耦牛

网友:
不用输出变压器才是正道

网友:
低频取决于铁芯,高频取决于绕法,漏感和分布电容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要做到平衡就要有一些取舍,一般都是折中的办法

网友(2024-03-07):
这么好的话题,继续呀,看了一圈绕牛贴,海版和踢踏舞这个思路最好了,用低阻管,减少线圈匝数,可以同时降低漏感和电容,土豪之路啊

网友:
减少匝数不知道具体指什么。比如初次比25:1,具体匝数可以是2500:100,也可以是5000:200,貌似匝数少,控制就力差,匝数多,声音从容。

网友:
阻抗不同,漏感、分布电容怎样比较?比如6P3P,输出牛2.5K~5K都有人用,2.5K分布电容6,  5K牛10,哪个更好?同样阻抗同样的铁芯,电感10H漏感6,和电感20H漏感10,哪个好?

网友:
(在此引用老驾新编先生的文字,希望他不要介意)以此为例, 6G2&6p12p输出变压器采用86*40,1K比8,初级0.27*1550匝,次级采用五组0.44*106(4欧)149(8欧)并联。  初级电感量8.9H,漏感2.2mh。 对于1k阻抗的输出牛,8.9H的初级电感量已经绰绰有余了。而165v电压下的6P12P内阻只有不到500欧。 ~~~对比的分割线~~~ 假设其他情况下,电路同样优秀, 若用3.5K牛,初级绕组是2872匝, 5K牛,初级绕组是3441匝。  多出这么多绕组,是不是额外引入了电容和漏感。

网友:
具体内容看截图。

网友:
1mH/K,这个制作难度不小,不知道这个时候的初级电感多少为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