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标定错误?

楼主(2022-10-06):
国庆节玩刚到的399基准源,由于表的温漂问题对基准不怀疑,昨天为了看看是不是可以“刀刀压线”把表进冰箱降温,调高冷藏室温度,在18°附近见数值对上很好,但中间段的5伏档有点差异不理想。按照比例应该尾数1155是对的,拿出几个镍氢电池来测量检查表的线性,两个2.5V与5v测量吻合的很好,难道是店家给LM399标定时有误?

电池测量线性

补充内容 (2022-10-6 20:44):
电池测量线性依据是两组2.5V测量相加刚好等于整体测量。2.5394+2.5321=5.0715

网友A:
不要太相信基准源的商家,
那也是良莠不齐的。

网友B:
为毛楼主的 10V、5V、2.5V 不是整整齐齐的 10.000,5.000 和 2.500

为毛辣妹三九九的 7V 是 7.67V?我记得那玩意 7.22V 就很了不得了吧(标称值 6.9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399模块不同电压都有单独输出,那么用399模块测试线性可比电池靠谱多了。

电池电压更不稳定。

399模块标定的电压是店家测量出来的,可能有测量出误或记录打字出误。
电池电压虽然不稳定,在短时间内多测量几次对比看偏差不大可参考性还是很大的。电池,测量时手压大些电压都会变这也是个头疼变数,在容量大的电池组上测量可就稳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楼主的 10V、5V、2.5V 不是整整齐齐的 10.000,5.000 和 2.500

为毛辣妹三九九的 7V 是 7.67V?我记 ...

固定电阻的离散性,运放出来当然不会是整数了。我测量了这399 原始出来是7.0701V,是我玩具表30°时的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太相信基准源的商家,
那也是良莠不齐的。

进一步测量,这基准整体有负6个PPM左右的温漂。店家没注明标定温度也是一种不负责表现。
LM399是低于0.3PPM温漂,但经过运放后出来总温漂就明显了,都不知道哪个温度是最接近标定电压的。

网友D:
我也觉得奇怪,-6ppm算什么?不要说进冰箱,恒温基准连放置的场合都希望是恒温的,更何况这种光膀子的模块,上电伊始没有个十来小时预热...甚至不先解决安置问题,却先进冰箱,这程序就是很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奇怪,-6ppm算什么?不要说进冰箱,恒温基准连放置的场合都希望是恒温的,更何况这种光膀子的模块 ...

老师不好意思啊,我像是个小学生进了科技园好奇心多,缺少知识做出可笑的动作别见怪。

我的心思很简单,LM399自带加热恒温,工作温度最低到0度,温漂很小,那我拿温漂大的表在不同温度下测量399电压就可以知道表的温漂。为了确认399温漂小也得测试下他0度以上的温差表现,所有就有了进冷藏室,在大佬看来我是拿小车去犁地

测的温漂是大概,负温漂也错了,本是温度下降输出变小,是正温漂。也许就您说的热机几个小时后温度稳定温漂就小了也不一定,我试的是LM399通电15秒后、整机通电15分钟后电压就稳定了。店家说过是标准测量标定,那就是在我国标准20°下的数值的吧我就不多问了。

网友:
这玩基准,怕是要个实验室级别。

网友E:
开什么玩笑?你用个人玩家DIY的3位半的玩意(别看1035的显示位数很多,其实它的精度只能够达到3位半!!!信不信由你)怀疑LM399基准。。。

LM399的温漂就更不用说了,1035还没资格怀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定电阻的离散性,运放出来当然不会是整数了。我测量了这399 原始出来是7.0701V,是我玩具表30°时的读 ...

我说的是 10.000V,没进一步要求后续小数点位数啊 你看隔壁论坛 10V 后面小数点数零没 6、7 个都不好意思打招呼 也不是个个都和我一样用 DAC 闭环调节的阿,绝大多数人做的都是固定电阻式的 10V,不说 10.000000V 这种了,10.000V 算是才起步(也就 0.01 级)。

你这个不要说 10.000V 了,连 10.0V 都不是,这个是不是有点那啥,毕竟是拿出来卖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测量了这399 原始出来是7.0701V,是我玩具表30°时的读数。
...

进一步测量,这基准整体有负6个PPM左右的温漂。店家没注明标定温度也是一种不负责表现。
LM399是低于0.3PPM温漂,但经过运放后出来总温漂就明显了,都不知道哪个温度是最接近标定电压的。

399 的原始电压是非常稳定的,我在隔壁论坛关于我的 Voltgen 帖子里分析过这个问题,本坛 Voltgen 帖子有没有说这事我忘了...

哪怕 399 典型电路中的电阻有 1% 变化,也不会让 399 的原始电压产生哪怕 1ppm 变化

运放有一个 Vos drift 指标,不清楚你的 399 鸡肫是啥运放,以经典的 OP07 而言大约是一点几 uV/°C,也就是说哪怕温度变化 10 摄氏度,也要 6 位半表才看得出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 10.000V,没进一步要求后续小数点位数啊  你看隔壁论坛 10V 后面小数点数零没 6、7 个都不 ...

淘宝搜出来的399都没有整数10.000的,他们卖的是量大不会像你们大佬玩那样精挑细选电阻整到整数

网友F:
哈哈,楼主往基准党的方向越滑越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搜出来的399都没有整数10.000的,他们卖的是量大不会像你们大佬玩那样精挑细选电阻整到整数

我说 10.000V 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还是特别搜索过的,LM399 基准 搜索出来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我才那么说的

隔壁论坛的大佬,做的是 LTZ1000 鸡肫,399 他们看不上眼的,主要是我倡议做 Voltgen 用它,因为我的 Voltgen 更接近源表(SMU)而他们做的是鸡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什么玩笑?你用个人玩家DIY的3位半的玩意(别看1035的显示位数很多,其实它的精度只能够达到3位半!!! ...

大佬啊我并不说1035精度高,是放1035进冰箱要向399看齐
我用的是1035短时的分辨率稳定读数。我给模块用线多引了399原始稳压出来可以在外测量。

我这个基准模块温漂是确实存在的,以下是刚刚又测试完的图片

进冷藏室温度稳定后,399电压7.0697,LT1001输出7.6778

拿出冰箱后10分钟模块适应室温稳定后读数
399电压依然是7.0697,但模块输出变成了7.6783

网友G:
感觉5V就是笔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啊我并不说1035精度高,是放1035进冰箱要向399看齐
我用的是1035短时的分辨率稳定读数。我给模块 ...

轮胎 1001 的 Vos drift <1uV/°C,你这个既然辣妹三九九原始电压不变(这才正常),其它电压的变化也不会是运放导致的(不过很奇怪轮胎 1001 已经停产,他用的二手器件么),肯定是里边的升压、分压电阻温漂导致的

这也是我设计 Voltgen 的初衷:我不用隔壁论坛大佬昂贵且不易买到的高精度低温飘电阻,尽量用普通的器件,做出近乎零温漂(其实是指温漂更重于 LM399)的电压源 因为这个方案肯定涉及到对输出电压的跟踪调整,所以干脆又设计成任意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 10.000V 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还是特别搜索过的,LM399 基准 搜索出来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我才那么说 ...

我想要接近1V的2.5V,没选中您搜的那两家。我测温漂如17楼那样,今天温差小内外差不到1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5V就是笔误吧

我感觉也是笔误,手输进电脑打印时出的差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楼主往基准党的方向越滑越深

目前就到这了,可能刹得住,但明天的事儿现在说了也不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不好意思啊,我像是个小学生进了科技园好奇心多,缺少知识做出可笑的动作别见怪。

我的心思很简单 ...

LM399自带恒温加热没错,但是外围的其它配套元件都是有特定温度系数的,这些元件都不在恒温范围内。玩基准至少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四位半,最好是准备一台六位半。六位半的高位表也是需要预热的,它需要内部的部件温度达到大体一致才行,对于新表预热时间一般至少需要两小时以上。

测温时除了足够的预热,还要保持房间温度大体稳定(波动最好不超过正负0.3摄氏度),空气的流动会造成温度梯度的快速变化,在六位半上可以非常明显地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99自带恒温加热没错,但是外围的其它配套元件都是有特定温度系数的,这些元件都不在恒温范围内。玩基 ...

目前玩不起,只能望望啦

网友H:
楼主找节新的南孚电池量量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找节新的南孚电池量量电压是多少

表温漂大,电池也有温漂测量了也没多大意义。等知道表最准确的温度时再看看吧。

网友:
别想了!十有八九笔误

网友I:
这表应该算得上是五位表吧?
看了楼主的几个相关测试贴,感觉这表还不错,也想入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表应该算得上是五位表吧?
看了楼主的几个相关测试贴,感觉这表还不错,也想入一个了。

电阻档分辨率并不高,电压档是5位,电压测量是副业温漂大,注明是100PPM每度,整体来说精度就是3位半。自己看适合就可以要,我是看上1V档的5位小数(相当于5位半才有)才要,线性度也不错,反正我买了不后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要接近1V的2.5V,没选中您搜的那两家。我测温漂如17楼那样,今天温差小内外差不到10度。

这个我和你说过了,你可以通过比如 10 个 10k 分压得到较为准确的 1V,并且其不确定度可根据你手头上分辨率最高的仪表得到,可得到极好的结果。

***当然原始的 LM399 7V 数据能得到更好的 B 类不确定度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和你说过了,你可以通过比如 10 个 10k 分压得到较为准确的 1V,并且其不确定度可根据你手头上分辨 ...

我大概计算过了,表的输入阻抗大概270K欧,测量直接分压影响大。

也可以把影响加进去计算减少误差,我还没进一步计算。只是LM399输出负载能力太小,加并50K欧电阻就见电压变小了,给399直接分压测量行不通。看来得在运放电阻上换低温漂塑料块方向想。您的那个源表如果还出套件的话请告知哈

我测试了RX76电阻与塑料块电阻温漂真的是差别很大。今天测试了LM399从0度到35度输出几乎不变,在5度以下时读数才开始跳变一个尾字相当于5微伏,这都可以算是表的波动了。TL1001输出已经跑了200个PP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大概计算过了,表的输入阻抗大概270K欧,测量直接分压影响大。

也可以把影响加进去计算减少误差,我 ...

399 动态内阻大约 0.5 欧姆(典型值,Iz=1mA 时),也就是说你接一个 50k 电阻负载,负载上的电压相当于 399 原始电压通过 0.5 欧姆电阻分压了,按原始电压 7V 计算,大约变化(降低)0.00007V,若你使用 5 位半且 10V 量程,末位将有 1 个字变化

可参考我的 Voltgen,5V、2.5V 辅基准电压通过分压获得,使用了缓冲器。399 的原始电压,也通过缓冲器缓冲后被自校准电路测量,你可以加一个缓冲器缓冲一下 399 原始电压再分压就没问题了,缓冲器我的 Voltgen 用的是 OP177、OPA2277 等精密运放(轮胎 1001 也可以不过那个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9 动态内阻大约 0.5 欧姆(典型值,Iz=1mA 时),也就是说你接一个 50k 电阻负载,负载上的电压相当于  ...

感谢瓦叔老师讲解
0.00007V变化四舍五入进4位小数就使得我玩具表10V档末尾变化刚好吻合。这样也让我知道270K表头测量原始电压还是没被影响到,通过这几天的测试判断原始电压是7.0694X(表在21°复现标定值时显示的原始电压)这样。装399盒子是我加的,店家是25°裸奔标定,盒子内、外测量漂了3个字,标定这个值对我意义已经不大,想把TL1001改成缓冲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瓦叔老师讲解
0.00007V变化四舍五入进4位小数就使得我玩具表10V档末尾变化刚好吻合。这样也让我 ...

那我建议你干脆买个新的辣妹三九九 我看了下立创大概是 55 软妹一个,然后买俩金属箔电阻,比例是 4.285:10 左右(我的 Voltgen 金属箔版用的是 8.571k 和 20k),按如下电路,用洞洞板搭一个,然后实测 10V 电压并计算需要串联或并联多少电阻微调,这样可以做一个很不错的 10V,然后再缓冲一下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 10.000V,没进一步要求后续小数点位数啊  你看隔壁论坛 10V 后面小数点数零没 6、7 个都不 ...

瓦数大神说得太对了,隔壁要求太高。我做的下面这个土炮基准和HP34401A,在隔壁都不好意思拿出来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