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炉烧风扇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06):
同事的电磁茶炉坏了让我看看。
我拿回来 试机显示正常,就是不加热,风扇也不转,我本来没修过电磁炉,也不懂原理。
参考本坛的帖子,检测了一下,基本正常,有吧几个电容拆了侧侧 ,容量都对,于是从新装好,就是把大个的焊点都补焊了。
再试居然看加热了,就是风扇只转了一会儿就不转了。测量18V没问题。
拆下风扇也没发现问题,万用表量没短路,加12V电源,也不转,这个风扇很奇怪扇叶居然没有什么尘土,机主说用了7-8年了(就像一直没转是的)。

心想估计风扇完了,淘宝买了一个12-18V通用的,装上通电,还是转了一下,就又不转了。
拆下来,加12V电源也不转,而且一会儿就冒烟了。
唉, 看来外行还是外行。
18V用万用表量不波动,很稳定

求教,这电磁炉怎么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
应该还是风扇的问题,直接买电磁炉专用18V风扇。这东西是电磁炉工作的保障,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网友:
说不定电磁炉漏磁,并不是过压烧毁

网友:
我家电磁炉用了差不多10年,就是这个18V风扇坏掉导致不工作,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电磁炉风扇一般是18v的,如果不转那就查相连的三极管8050电压。

网友A:
电磁炉18伏的风扇较多,12伏的少见。但是没见过--12-18V通用的。12伏电扇接在18伏电源上,风扇和电源都受不了。

新买的电磁炉风扇的引线必须区分出正负极,接反了必烧。新买的电磁炉风扇在不能确定正负极的情况下,先试加3-4伏低电压观察电流大小。接对了风扇转动,电流比较小,接反了电扇不转,且电流大。电磁炉电扇的正常工作电流180毫安。

网友B:
很多电磁炉的风扇都不是接电源就转,通常是由主控芯片发出信号到控制管再到风扇。风扇不转的原因除了电源、风扇之外,还要检查控制管、控制芯片或控制芯片的某一个检测输入信号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18伏的风扇较多,12伏的少见。但是没见过--12-18V通用的。12伏电扇接在18伏电源上,风扇和电源都受不 ...

就是这个,拆开看看伺服板只有一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电磁炉的风扇都不是接电源就转,通常是由主控芯片发出信号到控制管再到风扇。风扇不转的原因除了电源、 ...

我只隔感觉是插上插销就转,插上电源18V就有了。

网友:
7楼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C:
宽电压:3.5V----20V     单相直流无刷电机

启动峰值700mA   保持电流400mA

是否是18V,启动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宽电压:3.5V----20V     单相直流无刷电机

图片上的霍尔元件已经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隔感觉是插上插销就转,插上电源18V就有了。

插上电源就转,那是板子上控制风扇的部分出问题,18V直通风扇,

网友C:
我猜是否,开机18v电压瞬间电压过压,加一个稳压管保护一下(并在C1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否,开机18v电压瞬间电压过压,加一个稳压管保护一下(并在C1旁边),

谢谢有这种可能,不过我先接好万用表在通电没发现异常,会不会万用表的反应没有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上电源就转,那是板子上控制风扇的部分出问题,18V直通风扇,

谢谢,这个这么检测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这么检测呢?

从风扇接口反向查,不同的电磁炉肯定不一样,一般都是cpu出信号给三极管,如果管子击穿,或者cpu出问题,一直发送信号,那都会导致一插电就转,修这东西最好有个隔离变压器,不然电的嗷嗷叫事小,万一吃席,拿出注意的人责任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风扇接口反向查,不同的电磁炉肯定不一样,一般都是cpu出信号给三极管,如果管子击穿,或者cpu出问题, ...

谢谢,等新风扇到货 我先查查,我小心点尽量不请你们吃席, ,反正同事也不在乎这台机器 ,修不好我就扔了完事,不过同事快退休了,我还是像修好了送他个纪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风扇接口反向查,不同的电磁炉肯定不一样,一般都是cpu出信号给三极管,如果管子击穿,或者cpu出问题, ...

那个三极管是击穿了,拆下来看是8050,可是和电路板的管教不匹配,看着也不像有人换过,我找了个C2500和电路板的管脚一致,换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