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中HC6800EM3-V3.0光盘外部中断一文是否有误

楼主(2022-10-06):
请看这个程序,既然用了外部中断,又何必定义IO口?包括延时消抖那些是不是多余?十多年前我学汇编语言时,也简单做了一个外部中断实验,详情记不住了,大致意思是在89C2051接8个发光二极管,平时显示F0,外部中断发生时,显示0F。实验成功了,我也没有用软件操作IO口。

网友A:
delay是消抖,全新的开关可以不用消抖,旧开关你不消抖试试!

k3是判断按下还是抬起的。

如果你不用软件操作led这个io口,你怎么让显示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是消抖,全新的开关可以不用消抖,旧开关你不消抖试试!

k3是判断按下还是抬起的。

消抖是一般按键处理程序,而这里却是中断实验,外部中断请求,LED取反。程序员在这个程序开头定义了
sbit led=P2^0;
sbit k3=P3^2;
并在中断服务函数里响应。这样做,感觉是多此一举,按我的想法,delay(1000);if(k3==0)这两句都去掉,一旦中断响应,直接取反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消抖是一般按键处理程序,而这里却是中断实验,外部中断请求,LED取反。程序员在这个程序开头定义了
sbi ...

且放下取消delay什么效果不谈,就说不判断key3,看单片机外部中断怎么设置的,有什么功能,可能只对上升沿响应,那就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且放下取消delay什么效果不谈,就说不判断key3,看单片机外部中断怎么设置的,有什么功能,可能只对上升 ...

这是程序前半段。

网友:
你问别人吧,我已经有20多年没用过51了。

网友B:
防抖是为了弥补按键物理接触或者人手抖动问题,防止按下一次,重复检测到多次。按下一次是宏观表现,单片机检测到多次是微观表现。
用中断只是检测按键触发的一种方式,与用不用防抖没有关系。
单片机各指令执行时间大都是微秒级甚至更短,你上面的中断服务程序去掉延时后执行时间还是微秒级的,而按下按钮产生的抖动时间大概是毫秒级,相对来说,这么久的时间足够进入中断很多次了,所以防抖措施还是有必要的。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抖是为了弥补按键物理接触或者人手抖动问题,防止按下一次,重复检测到多次。按下一次是宏观表现,单片机 ...

防抖还是次要的,而且防抖是一般按键处理程序里的一道程序。关键使用了中断,又何必再定义I/O口?没记错的话当年我开了中断就能改变LED显示,如没有中断时显示F0,中断来了以后显示0F,没有直接操作I/O口。

网友C:
这个外部中断的试验,应该是一个微动开关一脚接在MCU的外部中断脚,另一脚接地,然后按一下开关,对应的LED发生状态翻转。若在外部中断执行程序中不加入延时和判断,在按压以及放开的瞬间多次的脉冲抖动都会被MCU捕捉到,然后LED发生多次翻转,不能能达到设计结果。如果外部中断的引入不是来硬件开关,而是真接取自其它的IO引脚,一般不会存在信号抖动问题,那延时和判断可以不加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防抖还是次要的,而且防抖是一般按键处理程序里的一道程序。关键使用了中断,又何必再定义I/O口?没记错 ...

防抖重不重要不是你说的,不然人家都是傻子,就只你最清醒。。。
那个延时和再次判断就是软件防抖的典型操作。。。具体先去查查按键防抖的常用操作吧。。。
还有什么叫外部中断,也去查查。。。
这样一知半解,思维混乱的,玩不了单片机。。。

网友D:
楼主一直强调没操作I/O口,我相信楼主没有记错.
复原下电路,猜测使用89c2051,P1口接了8个led.P3.2,或P3.3接按键.
楼主说是用汇编写的,

我猜测中断程序大概是这么写的

MAIN:MOV P1,#0F0H

EINT0: MOV P1,#00FH

好了,结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外部中断的试验,应该是一个微动开关一脚接在MCU的外部中断脚,另一脚接地,然后按一下开关,对应的LED ...

他这个程序没写好,这样写容易让初学者把普通I/O口操作和中断混淆起来~尽管实验确实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抖重不重要不是你说的,不然人家都是傻子,就只你最清醒。。。
那个延时和再次判断就是软件防抖的典型 ...

04年就在玩中断了,当时对书中介绍的定时器,中断一知半解,为了验证书中中断的内容,编了个小程序,证明了自己的理解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直强调没操作I/O口,我相信楼主没有记错.
复原下电路,猜测使用89c2051,P1口接了8个led.P3.2,或P3.3接 ...

终于有人理解我的意思了。
当时我并没有写一个比较完善的中断服务程序,而是编了一个最简单的程序来验证书上的说法和我的理解是否一致,因为可能是地域关系,书上的内容看不太懂,也充满疑惑,所以用这个程序来判断。
如果我把程序写成
MAIN:MOV P1,#0F0H

EINT0: JB P3.2,$
MOV P1,#00FH
我又怎么区分是中断起了作用还是I/O口起了作用?

而你写的那个程序,里面没有对P3.2进行读操作,实验一旦成功,就说明是中断起了作用。

网友E:
又是楼主您在发帖,04年您就玩中断,十八年过去了还在中断。我觉得楼主天生玩不转这个,还是回答一下最后的语句:p1口送数据11110000,然后查询p3.2口是否低电平,高电平就原地踏步,一旦按下,执行下面一条p1口送数据00001111,整个过程和中断无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这个程序没写好,这样写容易让初学者把普通I/O口操作和中断混淆起来~尽管实验确实能通过。

也不会混淆呀!程序中是开了外部中断(EX0=1;EA=1),然后执行状态翻转的是在中断子程序里执行的(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所以有动作那肯定是中断执行的。即使是开了中断,外部中断的脚也可以当普通IO口用,一样可以读状态以及写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是楼主您在发帖,04年您就玩中断,十八年过去了还在中断。我觉得楼主天生玩不转这个,还是回答一下最后的 ...

又不是天天玩,那时候学了单片机,想找份这方面的工作,边学边干工作,但没找到这方面工作,也就放在一边了。

另外我就是想使用中断,你好像没看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教程中的程序写的不好,虽然实验能成功,却没能突出中断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会混淆呀!程序中是开了外部中断(EX0=1;EA=1),然后执行状态翻转的是在中断子程序里执行的(void Int ...

他写的这个程序没有突出中断的好处,容易让初学者混淆起来,实际上这个程序就是没有使用中断,仅仅操作I/O口也能成功(把程序中所有中段语句都去掉),既然使用了中断,就不要模棱两可地再在中断函数里使用普通I/O口操作。使用了中断,就是为了让CPU分身出来做别的事,仍然用查询法判断I/O口,这不是太落后了吗?

这也就是现在的我,15-18年间我学过两次C语言,没学会,那时看不出这个视频的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写的这个程序没有突出中断的好处,容易让初学者混淆起来,实际上这个程序就是没有使用中断,仅仅操作I/ ...

类似这种事例教学程序,主要目的是让你知道中断是怎么使用,而以后能否灵活运用是个人的修为了。若是只需要实现单一目的,的确完全体现不到中断的优势,但如果你的程序要实现的功能多一点,如主程序中不断做时钟的刷新显示,然后还要判断按键什么时候按下,那用中断来实现就有优势了。
另外,在示例中,中断子程序里的IO口相关操作,目的是消抖,是必须的(除非IO口上接按键上有硬件消抖电路)。换个说法,如果这个程序由你来写,必须使用中断的控制方法,你又会如何写呢?

网友:
这个程序就是演示用的。中断要求快进快出,delay太耽误时间,实践中不会有人用。演示完全能达到目的,delay用于按键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这种事例教学程序,主要目的是让你知道中断是怎么使用,而以后能否灵活运用是个人的修为了。若是只 ...

换成我写,为了给初学者做个示范,延时函数,按键定义都省略,初始化时点亮一个或四个发光二极管,中断函数则反过来,原先亮的发光二极管熄灭,原先熄灭的点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成我写,为了给初学者做个示范,延时函数,按键定义都省略,初始化时点亮一个或四个发光二极管,中断函 ...

那你的外部中断引脚(P3.2)如何接呢?又是如何体现这是一个由外部中断引起的状态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外部中断引脚(P3.2)如何接呢?又是如何体现这是一个由外部中断引起的状态变化呢?

按键仍然接在P3.2与地之间,但不在C语言里申明,用发光二极管的亮灭体现这个变化。

网友F:
楼主这么多年来没理解外部中断的精髓呀。
开关必须消抖,不信你用外部中断连接个计数器试试看。
因为外部中断处理速度极快,极易造成一次按动开关多次中断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么多年来没理解外部中断的精髓呀。
开关必须消抖,不信你用外部中断连接个计数器试试看。
因为外部 ...

假设初始化LED高四位亮,中断来了,低四位亮,就是响应几万次也还是低四位亮,当年我做实验时,手一松开又转为高四位亮。这只是为了向初学者证明中断有用,而不是说这是最好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键仍然接在P3.2与地之间,但不在C语言里申明,用发光二极管的亮灭体现这个变化。

用手头上的学习板或干脆搭一个这样子的电路,然后把你的程序写进去看看运行结果。理论上的确是按一下按钮LED灯的状态发生一次翻转,但实际上电后你发现每次按按钮,LED的状态都似乎是随机的,有可能变有可能不变,原因就是没有对按键进行消抖处理,MCU的确对中断进行处理了,但你按一次键MCU实际执行了好几次甚至好几十次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设初始化LED高四位亮,中断来了,低四位亮,就是响应几万次也还是低四位亮,当年我做实验时,手一松开 ...

但人家的示例要达成的目的,是按一下按钮,LED状态发生一次翻转,而你这个程序的做法,是按着按钮LED一种状态,松开手时LED又是另一个状态,要实现的都不是同一个功能。大伙一直以为你说的是可以不定义IO口,不用消抖,而达到视频中示例的效果,我就非常好奇是怎么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人家的示例要达成的目的,是按一下按钮,LED状态发生一次翻转,而你这个程序的做法,是按着按钮LED一 ...

视频中LED状态翻转不是目的,而是向初学者通过实验验证中断理论。如果翻转后要稳定下来,不用消抖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头上的学习板或干脆搭一个这样子的电路,然后把你的程序写进去看看运行结果。理论上的确是按一下按钮 ...

请看这个最简单的程序:
MAIN:MOV P1,#0F0H

EINT0: MOV P1,#0FH

04还是05年我做过这个实验了,按下P3.2上的按钮,高四位发光二极管亮,松开后低四位亮,当然这个过程中中断早已响应几十万次了,显然不是最优秀的程序。这只是验证书本上的中断理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视频中LED状态翻转不是目的,而是向初学者通过实验验证中断理论。如果翻转后要稳定下来,不用消抖肯定不 ...

但看标题,你提出的是人家的外部中断有误,然后说可以不必定义IO口及消抖程序,再说你自己做的中断实验成功了,按一般理解来说就是你实现了不定义IO口还不使用消抖程序,同样实现了人家的功能,所以认为人家的程序中有误存在多余项。搞到最后原来你说的只是需要中断的使用方法,并不是与原文中得到相同的结果,看看有多少人是被这个结论带偏进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看标题,你提出的是人家的外部中断有误,然后说可以不必定义IO口及消抖程序,再说你自己做的中断实验成 ...

我的意思就是那个视频的举例不太妥当,容易让初学者陷入误区~尽管它确实能完成实验。对初学者,几乎什么都不懂,他们会有疑问,究竟是普通I/O口操作起了作用,还是中断起了作用。建议用我那个简短程序了解中断。当年我就是对书上中断/定时器的阐述不明白,才想办法用这个实验确认作者的意思是不是我理解的那样。

网友:
初学者看这种视频很容易被带到沟里,演示中断就演示中断就好了,中断里面还搞个延时容易被初学者模仿,我当年学51看的郭天祥出的视频教程,后来做数码管时钟写按键程序的时候就抄袭了他那个一直等按键松手的错误,感觉这种视频都是一些学生录制的,其实根本没必要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又不是天天玩,那时候学了单片机,想找份这方面的工作,边学边干工作,但没找到这方面工作,也就放在一边 ...

我和你有点像啊,我也是偶尔玩玩,也是想找个这方面工作边学边工作,一样也是没找到这方面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和你有点像啊,我也是偶尔玩玩,也是想找个这方面工作边学边工作,一样也是没找到这方面的工作

可以做小产品在网上卖,现在有些网友就在闲鱼上代开发程序或做单片机类小产品卖。 和我比起来,你已经非常厉害了。

网友B:
人家学个一两个月后都能用单片机实现具体的功能了,你这么多年了还在基础知识上面纠结。。。
这就是你学不会单片机的原因,自然也是你当初找不到单片机相关工作的原因。。。
书上有标准的解释你看不懂。。。网上有好多实用代码你不去看看。。。人家教程的苦心你又不理解。。。
学东西总是抓不住关键点。。。就这样的理解能力,你能学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学个一两个月后都能用单片机实现具体的功能了,你这么多年了还在基础知识上面纠结。。。
这就是你学不 ...

03,04年那会,昆明有一两家公司有单片机,很少。现在就不知道了。而且以前我学的是汇编,现在学的是C,期间间隔了12年,并不是学个不停。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小产品在网上卖,现在有些网友就在闲鱼上代开发程序或做单片机类小产品卖。 和我比起来,你 ...

我现在只是能做一些东西,但是做不好,做不好根本没人要,人家都是专业的,上学时候有老师教,毕业了有老板提供平台大量实践,业余爱好者很难达到人家那水平。

你主要没持续学还要打工,我蹲家里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多不会被别的事情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只是能做一些东西,但是做不好,做不好根本没人要,人家都是专业的,上学时候有老师教,毕业了有老 ...

我现在基本每天都看C51视频,你在家里可以多搞点研究。产品有缺点不可怕,可以逐步改进,就是大公司正规产品,有时也有不足之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基本每天都看C51视频,你在家里可以多搞点研究。产品有缺点不可怕,可以逐步改进,就是大公司正规 ...

我有个很大缺点就是跟着兴趣走,对没做过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对做过的就没兴趣优化了,所以搞的东西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