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的48V20AH铁锂电池组

楼主(2022-10-06):
在坛友7Q处买了几十片3·2V的单体铁锂电池.经过挑选配对组了四组电池组:23AH二组.25AH一组.26AH一组.保护板是悍马新能50A的.电动车是20年车龄的欧通.电机是120度450w无刷的.控制器也是相位角120度.450w的.

  23AH的电池组跑了小60公里.按1AH三公里算.电池组组得还算不错

  上图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7串各方面会更好。你应该懂得

用17串的速度太快.轮胎窄刹不住车

网友B:
活干的工整漂亮。赞一个!

网友C:
极耳连接得不错

铝壳带电吗?铝壳是正极的话不能这么简单就组合在一起,那点皮磨通就惨了。

这种透明胶带不耐磨不耐风化,用在车上得加强包装。

网友D:
采用均衡充电板不错。

网友E:
工艺有待加强!

这个电池外壳不带电

网友F:
总共花了多少钱?

网友A:
用17串各方面会更好。你应该懂得

网友:
我36伏用13串,你48V应该用17串

网友G:
电池哪里买的?多少钱搞下来?

网友:
+-两个输出极靠得太近了

网友:
电池串之间极耳连接可以用铜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干的工整漂亮。赞一个!

谢谢夸奖

  我也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耳连接得不错

铝壳带电吗?铝壳是正极的话不能这么简单就组合在一起,那点皮磨通就惨了。

外壳不带电.片与片之间我用了0·8mm的环氧板隔离.这样才能更保险.

  现在还只是试跑里程阶段.定下来后是还要加强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均衡充电板不错。

功能太复杂的不会用 这个保护标还不错.带70MA均衡电流.基本上能保证每节电池都能充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艺有待加强!

这个电池外壳不带电

虚心接受.马上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共花了多少钱?

电池连邮费每片20元.保护板80元.极耳不值钱.工具自备的.

功夫钱是自己的

  16串48V每组大概450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哪里买的?多少钱搞下来?

电池是在QQQQQQQ坛友处买的.连邮费大概每片20元

网友:
工艺还需要加强。比如用玻璃纤维胶带,不要用普通透明胶带。

网友:
7抠东西可以的

网友E:
电池之间要用0.5的环氧板隔开。
连接不要用这个线鼻加线,有专用的连接片,紫铜,或者镀镍的,中间折个弯曲,自己钻孔加工也很方便。
整体测下内阻,很明显的。

网友A:
用17串的速度太快.轮胎窄刹不住车,电动车的快慢由手柄控制器决定,17串比16串可以多跑很多路,再说铁锂充满电压只有3、4伏,你自己去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之间要用0.5的环氧板隔开。
连接不要用这个线鼻加线,有专用的连接片,紫铜,或者镀镍的,中间折个弯 ...

铜铝复合片的铜.铝箔的厚度各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7串的速度太快.轮胎窄刹不住车,电动车的快慢由手柄控制器决定,17串比16串可以多跑很多路,再说铁锂充 ...

呵呵.在路况好的时候.一般都是极速.但谁都不能保证没有紧急情况的发生.比如说窜出一只狗.大爷大妈突然从马路牙子上一下走到慢车道

  曾用60V的电池组试过车.老年痴呆了心里怕怕

网友H:
不错不错,用拆机货性价比高。

如果考虑车上的电量表的话,用15串更好。
我老婆的国标车,原配13串三元。我给她用的15串铁锂,车上的电量显示比较准确了。如果用16串,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满电的,没电就突然没电了。

网友:
保护板咸鱼收个嘉佰达智能板也不错的,也就100左右,可以随时查看电池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不错,用拆机货性价比高。

如果考虑车上的电量表的话,用15串更好。

我是用坛里收的一号镍镉电池组了一组免推车电池组.4AH左右.可慢驶一刻钟左右.

网友:
看样子是中航铁锂

网友:
赞成用16串,17串有点危险,毕竟玩心跳的年代已过去了

网友:
请问下这个电池还有卖吗?

网友:
同问这个电池还有卖吗?麻烦楼主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好贴,顶,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你

楼主:
回复楼上几位同学.电池在坛友QQQQQQQ处买的.可自行与他联系

网友:
整个的费用是多少?

网友:
做的不错,不过注意充电安全

网友:
我也一直想动手自己组,就是没找到合适电芯

网友(2022-11-13):
羡慕南方人,北方磷酸铁锂分分钟尿崩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几位同学.电池在坛友QQQQQQQ处买的.可自行与他联系

大佬!找不到这个大佬的号啊

网友J:
电瓶车用的吧,哈哈。我电瓶车今天刚刚挂了, 后胎里面的那根长轴的右侧断裂,3.00-10,72v的,能换吗?引线是在右边从半圆里面穿进去的。听说新手换,几乎不可能,很麻烦。还不如换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佬!找不到这个大佬的号啊

到器材交换区去找

网友:
天气冷的话磷酸铁锂怎么样?

网友(2023-01-05):
成本多少钱??????

网友(2023-08-15):
引用 网友H:
不错不错,用拆机货性价比高。

如果考虑车上的电量表的话,用15串更好。

我的车也是你说的这样,48v铅酸换了16串铁锂,一直显示满电,一旦掉一个格,就只能跑几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瓶车用的吧,哈哈。我电瓶车今天刚刚挂了, 后胎里面的那根长轴的右侧断裂,3.00-10,72v的,能换吗?引 ...

你的是电机线断了吧,不是轴断了吧?如果是轴断,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是线断,谁换都是换,新手估计不好拆电机,不好焊接。穿线倒是简单,拆开电机,需要从里面焊接,这个需要大功率烙铁,很多是电焊机加碳棒直接烧焊的。新手没工具,确实不好换。

还有一种途径,看周边资源了,如果附近有收废旧电动车的,基本上对换,出50元,同样功率的可以随便挑。

网友:
84伏30安电池,60公里/小时,能跑多远,没实际测过,应该不低于20公里。一般只要没人或人少,基本上可以到极速的70~80%,只有上高架才满速,靠右走,不会被汽车滴滴。一般5公里就可以出市区,续航跑过40公里。很多时候,也看预计里程远近,如果距离较远,一般不会高速,50%就足够了,速度再快,时间相差无几。72伏2000瓦,相对来说,不算很费电,如果是72伏4000瓦,比较省电的速度就提高到60公里了。
踏板车,放电池的地方多得是,是那种小龟吗?加电池,难度是焊接电池仓,不是没位置。自己有电焊机,有角铁,那就什么都好办。没有焊机,找修电动车的,或做门窗的,找人焊,费用估计没有100块,人家不给做。
60伏电动车,控制器的功率管和电容,很大机率是使用是耐压75伏的,所以,控制器最好换,改控制器也不难,把80伏电容换100伏的,MOS管改100伏的,通常这种电池配的12管,然后改欠压值,即从原来60伏出来几个电阻,串并联,之后有一个点到主芯片,测一下这个电压,然后把上面的电阻加大,直到进主芯片的电压和原来一样就可以,这个需要有可调电源来改,不然比较麻烦。
不过现在闲鱼上这种控制器二手的非常便宜,几十块钱,如果是收二手电动车那里的,5年前本地5元可以买到,随便挑那种,不分品牌。
其他部分,就是原来60伏转12伏的转换器,可以拆开看看电容和MOS管,如果是100伏的,不用改,如果不是,换一个。
电机不用改,60伏20安,一般对应的是800瓦到1000瓦电机,超压到72伏,速度可以提高5公里/小时多一点。
充电器换72伏的,这个估计不用说也知道。
我上一辆是弯梁摩托车改的电动车,最大可以做到96伏20安铅酸,后来觉得重心太靠前,影响操控,后来一直用的72伏20安铅酸。新国标出来之前,72伏40安都能装车上。你这不属于大改,就加一个12伏20安电瓶,可以看看原来电池仓前面有位置没有,没有的话,后轮上面,坐桶后面,这个地方可以改两节12伏20安,不过需要破塑壳。如果是改一体电池仓,麻烦点。 |

网友K:
国标车使用时间长,劲小和电机老化没关系。有没有力,主要和电机绕法(同等电压下速度快的扭矩小,扭矩大的速度慢,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电机电流,电机磁钢宽度多少有关。

这种电机很大机率磁钢宽度是25~28毫米,磁钢宽度达到30毫米,扭矩增加很多。

如果是600伏500瓦,相当于原来的48伏350瓦电机。没劲也是情理之中。

目前比较省钱,可以增加扭矩的办法,就是修改控制器限流。打开控制器,应该有两根毫欧级取样电阻,用烙铁在两端分别挂锡1毫米。如果原来控制器限流是30~35安,挂锡以后可以达到40安以上,不可多挂,多了功率管受不了,容易爆管。

换扭矩版电机,基本上需要跟着换控制器,这样成本较高,不推荐。

增加电压,可以同时增加电流和电压,控制器很大机率不支持,因为控制器设计的裕量非常小,原装车随便用基本不会出问题。如果控制器功率管是75伏的,增加一块电瓶,最高电压可以到87~88伏,不改控制器肯定不行。怎么改,上面也说了,动手能力不够,闲鱼现在也不贵,旧的与改下来差不多。改的话,涉及到插头和接线,功能等的匹配,自己搞不定,找修电动车的师傅又是一笔支出。

总之,买车之前一定要清楚自己的需求,国标车适合绝大多数人,后期改装,会增加很多支出,最好一步到位。

你的车型一般称为小龟,你看一下电池仓结构,是不是3横3竖,如果是,前面不一定可以放一块电瓶。不破车壳,只能把电池仓后移一点,应该可以塞一块,如果改横4竖3有点麻烦。其他可以放电池的地方,脚踏下,马桶后面,这些都是不破坏外观件的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国标车使用时间长,劲小和电机老化没关系。有没有力,主要和电机绕法(同等电压下速度快的扭矩小,扭矩大的 ...

多谢耐心指教,我再看看。

网友(2023-11-18):
改装电池风险还是有点大

网友:
锂电池感觉怕怕的,短视频刷过太多次爆燃了,但是锂电真的好用,不知道现在最新的钠离子电池啥时候能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