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指针表,测电阻,阻值总是乱跳,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2-10-07):
测某个电阻,阻值从几欧到几十欧到几百欧,不停地跳来跳去,换了好几个万用表都是这样,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电阻质量不好应该换掉呢?
测标准电阻就非常舒服,阻值稳定,一测一个准,不乱跳

网友:
电阻引线端头与电阻体接触不良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数字表测电阻,如果是的话,这电阻坏了。我就试过一个万用表的5M的电阻是这样,后来换了一个5.1M的上去(实际是5.06),由于是500 V,10M的电阻,电阻大了0.06M误差属于2.5%范围。

网友:
把表头的引线拆除掉,再测应该就不跳了

网友:
电阻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