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小的空气双连

楼主(2022-10-07):
从一个袖珍美国中波机上拆下的。尺寸:27mm*27mm*19mm(不含柄);差容:9.8p~132p,15p~103p。

网友:
可以做个袖珍机

网友:
三洋收录机里有种密封微型空气四连

网友:
这个太好了

网友:
那俩居在屁股上的微调太巧了。

楼主:
这个帖子发出来后不知何故“不翼而飞”!现又被求知超版恢复了。感谢求知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好像是安装螺丝啊。

不是安装螺丝的。有个透明的绝缘垫隔开了通往定片的弹性片作为微调电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发出来后不知何故“不翼而飞”!现又被求知超版恢复了。感谢求知超版。

网上看到的

网友B:
地球收音机用的就是空气四联,更微小

网友:
看到了定片两面有膜,动片旋出貌似是空连。

网友C:
这个空气四连也小巧ALPS  CY41C型   实测350PX2+25PX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空气四连也小巧ALPS  CY41C型   实测350PX2+25PX2。

这个350的也是覆膜介质连,25的是空气的。

网友:
空连小到极致!

更有高科技含量的是微型机械硬盘,0.85吋,东芝制作所制造,搭载在诺基亚n91手机里,可惜小日本还没来的及“技术封锁” 或“狠狠地宰一笔”,就被TF卡打到满地找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球收音机用的就是空气四联,更微小

这个不是空气联,介质贴在定片上,这收音机我有,可变电容是复旦的443AF。

仔细看图:

网友:
看了这个小东西,动轴是过盈装配的啊。

网友:
仔细的看了半天动轴是怎样装上的?

网友D(2024-02-24):
这种空气双连玩过,震荡连不需要加垫整电容。一开始不知道,走了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空气双连玩过,震荡连不需要加垫整电容。一开始不知道,走了很多弯路。

这个小空气连是差容的,你说的无需垫整电容应与差容有关,也与电路设计有关。

楼主:
这是用这个小空气连制作的袖珍机。盒子是淘宝上一块多钱的接线盒,巴掌大小,电路板6.4*8.2cm。调试中发现印刷电路板有多处错误,一直搁置。抽时间把这个板子重新打一下,弄出个声响来。发几张图片看看——

o

网友:
感觉很难做,稍不留神就碰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用这个小空气连制作的袖珍机。盒子是淘宝上一块多钱的接线盒,巴掌大小,电路板6.4*8.2cm。调试中 ...

这小东东内部元件布局非常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小东东内部元件布局非常漂亮

手头上没有更小的元件,显得有些拥挤。几个电解电容器,如果换成小号的,或者换成贴片的,会更美观一些。再就是,所有可变电阻,待调整到位后,测一下阻值,换成固定电阻,界面还会宽松一些。

网友:
小巧精致,再利用起来做个小机。

网友:
楼主的宝贝真不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上没有更小的元件,显得有些拥挤。几个电解电容器,如果换成小号的,或者换成贴片的,会更美观一些 ...

这类东东已经进入收藏品范畴,如果元件没有损坏不建议换,以便保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