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种塑料件开的空 用什么材料可修补填充

楼主(2022-10-07):
请教 这种塑料件开的空 用什么材料可修补填充 ,修补后在同位置往下重新开孔 此孔用来固定微动开关 谢谢

楼主:
有朋友知道吗 谢谢

网友A:
树脂,或AB胶不行?

网友B:
哪个位置?右侧那个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位置?右侧那个浅孔?

底部微动的螺丝安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脂,或AB胶不行?

有朋友说环氧树脂  ,ab胶感觉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工胶,。。。。。。

这个有查过资料 太硬了吧

网友:
热熔PPR,水管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查过资料 太硬了吧

加工容易,钻孔、锉削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