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怎么实现充电到90%

楼主(2022-10-08):
各位大佬,都说锂电充电90%耐用,怎么才能实现?改变充电器电压还是保护板电压?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锂电的充电管理芯片通常是在充满90%左右的时候,将充电电流调整为涓流充电模式,检测到这个改变,即可控制了。

网友:
充电器限压就可以了。
三元的话,电压调整到单串4.1X串数就可以。

我的16串三元,充电器是64V的,用了好几年了,电池没什么衰减的感觉,也没有出现不一致。

网友A:
都认为锂电90%-100%之间的电最强,你这样做话电池会有很多容量没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认为锂电90%-100%之间的电最强,你这样做话电池会有很多容量没用到

最强?只是电压高一点点而已,那有什么最强的说法。

用在电机负载上面,会因为电压高一点转速快一点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认为锂电90%-100%之间的电最强,你这样做话电池会有很多容量没用到

什么强不强的,人家说的是耐用,指的是寿命长一些。。。

网友B:
昨天刚好拆了个18650锂电池充电器,里面就只用了一个5脚小芯片(是贴片封装),在网上搜了下,有个型号PW4054,跟它外围电路参数都一样。
充电完成(充电灯灭)后测电池电压只有4.1V的样子,我还在疑惑怎么充不到4.2V。。。
看来人家是故意这样设计的,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
合格的保护板根本不用考虑这些,厂家已经考虑好了。

网友C:
没有90%寿命更长这回事,何况锂电电源管理芯片是阶段性充电管理的。如果土法充电阀值控制在4.1V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好拆了个18650锂电池充电器,里面就只用了一个5脚小芯片(是贴片封装),在网上搜了下,有个型号PW40 ...

那是检测端存在接触电阻......,合格的4054是标准的4.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检测端存在接触电阻......,合格的4054是标准的4.2V。

我查了样本看了,PW4054输出电压是个范围:4.158V~4.242V,4.2只是典型值,不是“标准”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90%寿命更长这回事,何况锂电电源管理芯片是阶段性充电管理的。如果土法充电阀值控制在4.1V即可。

浅充浅放寿命长还真有这回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浅充浅放寿命长还真有这回事哦

我用的是铁锂,都是充满到3.55v。
比三元安全不少。

网友:
同样的三元电池,配方不同的电池满电电压也会不同,如现在手机电池很多是4.4V充满,4.4对很多种电池来说就已经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