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个收音机改进了下!

楼主(2022-10-08):
也是坛里买的     收到后觉得外壳质量很不错    界面简单

是我要的这个风格     但是发现几个不足

1。电池要用6V   一节锂电池不能工作   不能用一节锂电池解决

2。喇叭有点小   而且是用热熔胶固定的

3。调节旋钮有点卡涩   不顺滑

觉得还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于是动手干了    图片没有拍     因为改了大喇叭  破坏了电池仓

里面就惨不忍睹了

1。电池我一定要改成单节锂电池的   这个是强迫症    看了机器的线路板

是BK1198和TDA2822的电路    查了相关手册   都是工作在3V电压的芯片

没必要用6V电压啊     看来要改电路   于是查到BK1198的供电    原电路是用电阻降压的

2822就没必要管了   多少电压都可以工作的     于是把原来1198的降压电阻去掉     换成了一个4007降压解决了

2。喇叭买了一个3.5寸的,把原来的三寸小磁体喇叭换了     因为喇叭的体积大了   只能破坏掉电池仓 才行

但是3.5寸的喇叭  还是很合适的装进去了

3。调台旋钮有点卡涩    是因为旋钮的毛刺多    用刀片刮掉毛刺    好用多了

这个机器的板子是留有5.5直流电压插口的    外壳上没有    我就直接开口装了一个      原来的交流变压器保留

用来给机器加重的   但是线减掉了

改造后一节锂电池工作,收音正常了,调节频率不卡涩了 ,调频收音声音明显好多了

明天拍点图片来    大家不要见笑    改着玩

网友:
仿古机?
楼主的改造不错,不过为什么不用市电了,主要出门带么

楼主:
他里面的变压器是110V的   没什么用   但是可以当压仓石

网友:
2个锂电串联2个二极管1N4007降压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BK1198和TDA2822都是工作在3V电压的芯片,没必要用6V电压啊”——楼主理解有偏差,厂家把收音机设计成6V ...

受教了   看来我的想法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