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临时工组装的凯隆K120收音机

楼主(2022-10-08):
     咸鱼上看见一台凯隆K120收音机,记得该机当年是出口机型,用料足,存量稀少,看外观成色不错,价格35包邮也不贵,看描述AM能收台(灵敏度底),FM不能收台。

    因为是少见机型,心里痒痒,就买了下来,到手直接拆开,做工和用料果然不差,内外成色很新(到手没清洁直接拍的照片)。

    每个段波段都有独立振荡线圈和调谐线圈,中短波有2sK161场效应管高放:

   主芯片CXA1238:

   罕见带抽头的喇叭,看电路TDA2822M一个声道驱动一半线圈:

故障检测及修理:

   上电测试,一个声道无声,AM勉强能收到台FM波段不能收台。

   1、用耳机听一个声道无声(有底噪),检测电位器正常,检测CXA1238的两个输出电容正常,过程中发现按压IC故障消除,测量后发现CXA1234第5脚接触不良,加焊后解决问题。

    2、FM不能收台故障,测FM切换开关正常,随后测CXA1238各脚电压,发现发现22脚(FM OSC)电压0.45V异常,看电路该脚和21脚(1.25V稳压输出端)通过振荡线圈直连,21脚电压正常,那么故障就显而易见了,检测焊点,发现FM振荡线圈一个脚虚焊导致21,22两脚没有联通,重新打磨上锡焊接后,FM功能正常。

    3、重新统调后灵敏度恢复正常。

该机两个故障都是焊接不良,时间久后焊点断开造成的,特别时FM振荡线圈虚焊(个人认为这种铜线圈是最好焊接的),感觉这台机器是临时工组装的呀!

网友:
楼主有够幸运!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严重故障机怎么通过质检出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严重故障机怎么通过质检出厂的?

出厂时候应该是好的,焊接不良的地方日久脱焊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厂时候应该是好的,焊接不良的地方日久脱焊了吧。

你说成色很新,那就说明上任主人很少用,
而根据我的经验,虚焊大多是因为长期过热,收音机怎么会过热?
我只能判断为收音机装配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成色很新,那就说明上任主人很少用,
而根据我的经验,虚焊大多是因为长期过热,收音机怎么会过热?
我 ...

虚焊导致焊点内部有空隙,和空气接触会慢慢腐蚀,最终导致彻底脱焊。

维修时候,吸走外部焊锡,铜线引脚80%面积都是黑的。

网友B:
喇叭三根线,音圈有中心抽头么?或者同轴喇叭么?
天线乱绕,是不是比平绕Q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三根线,音圈有中心抽头么?或者同轴喇叭么?
天线乱绕,是不是比平绕Q值大?

不是同轴喇叭,线圈相当于并联,两端通过隔直电容分别接TDA2822M的两个输出端,另外两端接地。

那个乱绕的是长波线圈(该机支持长波波段),电感量很大圈数多所以只能乱绕。

中波线圈在调谐支架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同轴喇叭,线圈中间抽头接地,另外两端通过隔直电容分别接TDA2822M的两个输出端。

那个乱绕的是 ...

谢谢回答。中间接地,线圈变成两只,同时接两路信号。这跟一只线圈同时接两路信号效果有何不同?

网友:
一个是电流的叠加抵消,一个是振动的叠加抵消,效果差别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答。中间接地,线圈变成两只,同时接两路信号。这跟一只线圈同时接两路信号效果有何不同?

不知道呀,我也仅仅在这台收音机中见到这种结构的喇叭。想到的好处就是TDA2822工作状态无需切换。

插入耳机是双声道模式,接入喇叭也是双声道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呀,我也仅仅在这台收音机中见到这种结构的喇叭。想到的好处就是TDA2822工作状态无需切换。

插 ...

谢谢发图,让我们看到了三条腿的喇叭

网友:
楼主技术好,如果是我估计就抓瞎了。

网友C:
前面的元件就是一般常见的
后面还有飞连的电阻
没看出来这个机器做工和用料有多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元件就是一般常见的
后面还有飞连的电阻
没看出来这个机器做工和用料有多好呀

我说的是用料足,没说做工好,这是两个概念,你混淆了。

国产收音机做工好的没多少,通常用料足就不错了.

网友:
记得用上1238的不多,8127的大把

技术高超

网友:
短波效果有我的FUSUN收音机好吗?我的FUSUN电台密集区大约每10KHz就能收到一个台,台相当多。

网友:
我收了一台LG收音头,就是出厂就焊接的不好。收来(坛里购得)声音时有时无,发现问题的地方是焊锡在线路板松香上面漂浮着,点下覆铜板才沉下去。用烙铁整体焊接了一遍,现在也没动过。

网友D:
这个外观的机型很多,但是里面的零件电路可能不一样,我有一台这个,没拆过研究,不知道电路是什么样的,压箱底下很久了,当时看到频率表盘在机壳里边(日后好DlY背景灯),就买了。这种机型有一个缺陷,电池仓设计不合理,里面那两节电池不容易取出来。

网友:
早期凯龙的机子焊接质量确实是不怎么好,理解不了当时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外观的机型很多,但是里面的零件电路可能不一样,我有一台这个,没拆过研究,不知道电路是什么样的,压 ...

我买这台收音机的原因之一,就是比较喜欢这种造型。

电池仓的确偏小,用干电池还行,很多镍氢电池体积稍大一圈,安装更困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这台收音机的原因之一,就是比较喜欢这种造型。

电池仓的确偏小,用干电池还行,很多镍氢电池体积 ...

您这台机子比我的要高一个档次,我估计我的是单芯片很普通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台机子比我的要高一个档次,我估计我的是单芯片很普通的收音机。

是吧,这种造型收音机,带FM立体声的好像真不多,后续型号凯隆KK-210B,芯片改成三星版CXA1191了,短波线圈也省了很多。

网友E:
凯隆的收音机电路部分其实挺不错的,拉线机构的设计是个败笔,很多机子都没有辅助滑轮,导致拉线很容易磨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凯隆的收音机电路部分其实挺不错的,拉线机构的设计是个败笔,很多机子都没有辅助滑轮,导致拉线很容易磨断 ...

是的,没有导线轮这点太操蛋了,调谐手感差,时间久了还吱吱嘎嘎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用料足,没说做工好,这是两个概念,你混淆了。

国产收音机做工好的没多少,通常用料足 ...

做工和用料果然不差

也许是我看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导线轮这点太操蛋了,调谐手感差,时间久了还吱吱嘎嘎响。

我当时那台是21波段,型号是KK-210B,芯片是sony的CXA1191S,我进行了磨机换了一些好电容,在数码之家发了帖子,后来送给了数码之家论坛一个上海的坛友

网友:
凯隆K120收音机,喇叭接线有特色,漂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