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问题

楼主(2022-10-08):
输出变压器四夹三绕法,一般次级分三组足圈数然后再并联,如果用粗点儿的线,三组各绕三分之一然后再串联,效果怎么样?

网友:
如果是单一的输出阻抗比如8欧串联和并联都可以,如果是多种输出阻抗0-4-8-16欧串联就不行了

网友:
你试试无妨。假货宝上的某个EL34套件,标配的EI66x45单端输出牛,就是你说的绕法

网友:
能做到四夹三的功夫就不差这点铜线了。效果见仁见智,发烧友们都是次级并,商家就是次级串,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
三并可以三串也可以,三串前提是每层须绕满较好否则影响参数,这样就得仔细计算一下每层多少匝需用多大直径线合适。

网友:
串联分布少,电流平均,并联的各支路电流并不一样

网友A:
五楼六楼老烧分析的对,多并每层从里往外差0.几伏电压,本人绕牛做过测试记录。

网友:
同样的窗口,次级三并铜阻大,三串铜阻小,效率高,所以我一直用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楼六楼老烧分析的对,多并每层从里往外差0.几伏电压,本人绕牛做过测试记录。

非常好的学习经验,再加把劲应该可以更上一层楼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看来串并都可以,不过还是串简单,并接线比较乱,接头都线包内不知有没有不好的影响。

网友:
道无常道,法无定法。
喜欢串联就串联,喜欢并联就并联。没有绝对的哪种好坏。
初烧者,还是奉劝并联。
原因?? 串联的漏感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看来串并都可以,不过还是串简单,并接线比较乱,接头都线包内不知有没有不好的影响。

建议:无论串联或并联,都不要在线包内有接头。当然只是建议不喜请忽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无论串联或并联,都不要在线包内有接头。当然只是建议不喜请忽略

并联能做到无接头吗?好像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并联能做到无接头吗?好像不行

我想说的是,不要在线包内焊接,不要把焊点盖在漆包线里面。接头当然是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的是,不要在线包内焊接,不要把焊点盖在漆包线里面。接头当然是会有的

奥,明白了,是这意思,谢谢纠正!

网友:
次级的电阻越小越好

网友:
串联线粗,不好绕,容易崩线。